igbt串联相关问题

楼主(2013-01-22):
最近做一个开关电路,1个igbt耐压不够,需要两个串起来使用。求大神指点igbt串联使用的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A:
尽量避免这种用法。不是万不得已,不要这样做。

网友B:
串联提高耐压的关键是要均压

并联提高电流的关键是要均流

这些你考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慎用!!!

哦,不得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避免这种用法。不是万不得已,不要这样做。

必须这样用呢?求大神指点一下,均压电路我自己弄了一下,就是外围保护电路不知道怎么弄?您这样用过没?能指点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提高耐压的关键是要均压

并联提高电流的关键是要均流

是串联起来用的,均压电路我就是在两个串起来的igbt分别并联大电阻小电容,不知道这样行不?如果您这样用过,能不能讨论一下均压电路的设计?可以的话我把电路图给您看看,您指点我一下。。。

网友A:
还是先说清楚你的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要求管子耐压?工作频率?控制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说清楚你的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要求管子耐压?工作频率?控制功率?…… ...

电源电压4000V,市面上成熟的一只管子耐压1700左右,工作频率不高4k,控制频率2k,外围我就在管子两端分别并联大电阻小电容,均压。除了这些还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11楼:
你能够保证串联各管门极驱动脉冲前后沿绝对一致?
假定各管驱动脉冲能够绝对一致,各管开通关断延迟时间能够绝对一致?
各管开通关断延迟时间假定一致,各管极间电容(例如漏极与门极之间的电容或门极源极之间电容)绝对一致?
各管极间电容一致,各管阈值电压绝对一致?跨导绝对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楼:
你能够保证串联各管门极驱动脉冲前后沿绝对一致?
假定各管驱动脉冲能够绝对一致,各管开通关断延迟 ...

:dizzy:。。。如果可以忽略呢?

网友A:
13楼:
即使这些都可以忽略,你所设想的4000V电源电压也不可能如首帖所说用两支管子串联,即使是纯阻性负载。
无论线性电路还是开关电路,这么高的电源电压使用管子串联来工作,那么连驱动电路(不管是变压器驱动还是光耦驱动)对地的分布电容都要仔细考虑,IGBT散热器对地的分布电容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楼:
即使这些都可以忽略,你所设想的4000V电源电压也不可能如首帖所说用两支管子串联,即使是纯阻性负载 ...

如果要这样用,除了均压采用给每只管子并上大电阻小电容,别的外围保护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呀?能不能简单讲一讲外围电路的设计,谢谢了

网友A:
15楼:
我回复的几帖,都是说要你别采用串联方法。你还问外围电路怎么设计?
“简单讲一讲”?复杂讲一讲都非常非常困难,怎么简单讲?
再说一遍:别采用串联方法,绕开串联走,想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