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3-01-22):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void Debug_put(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c){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M0 = 0;
SM1 = 1;
REN = 1;
EA = 1;
ES = 1;
TI = 1;
printf("%s%d",s,c);
while(!TI)
;
TI = 0;
TR1 = 0;
ES = 0;
}
void main(){
Debug_put("123\0",4);
}
为什么就是输出的值不对呢
输出1024  为什么???

网友A:
printf("%s%d\n",s,c);
应该是你的输出方式的问题吧。

网友B:
双方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C:
改成
printf("%s,%d,\n",s,c);
看看输出什么..........

网友D:
应要发十六进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