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串联外围电路设计

楼主(2013-01-22):
最近做一个开关电路,1个igbt耐压不够,需要两个串起来使用。求大神指点igbt串联使用的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A:
没搞过,进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万V?

pp5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进来学习的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均压

谢谢了,我还在电阻两端并了个小电容。这样可以不?igbt外围还有没有其他保护电路可以用的?

网友D:
电容可当吸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可当吸收用

哦,还有别的电路可以参考不?这样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