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程序用我自己设计的板子不行,是哪的原因呢

楼主(2013-01-22):
用开发板可以串口通信,相同的程序用我自己设计的板子不行,是哪的原因呢,开发板上面是MAX2323,我用的maxim232cwe

网友A:
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应该先对比一下芯片资料,实在不行,替换一下芯片就能确定

网友C:
估计是硬件的问题,多给些信息

网友D:
如果程序一样的情况下,感觉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E: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G:
我在调pwm的时候也遇到些不能解释的现象,单步可以正常,全速不能正常,换了板子就好了,我自己学艺不精,搞不懂

网友H:
硬件问题

网友I:
很明显买了国产假IC

网友J:
估计就是硬件的问题,问题再描述详细点

网友K:
问题大致描述一下

网友E:
可以自己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