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开发问题

楼主(2013-01-22):
最近要开发类似于U盘一样的东西(不是U盘,而是读取里面的数据像U盘一样)。要求:USB2.0以上高速传输;能对FLASH进行容错处理;低功耗方案。

网友A:
U 盘还是比较复杂的:

1 ECC 纠错问题。

  市面上性价比高的 Flash,基本上都是需要 ECC 纠错 8-bit/512-Byte 以上的 MLC Nand Flash。

  首先,软件实现太慢;其次,ECC 算法本身也是不公开的,除非你是这门研究这个的。

2 FTL 问题

  在 U 盘硬件的底层 FTL,需要进行逻辑地址对物理地址映射、数据写到 Flash 底层驱动擦除、编程的转换、动态和静态的 Flash 损耗均衡等等一系列的算法处理。

  如果你不是行内专家,也很难短时间内搞定。

  一般情况下,就是要选用 U 盘控制器。它的上行端是 USB 接口;下端挂接 Flash。中间的过程都由控制器处理。你要做的,就是用厂家提供的量产工具做一下初始化。

网友B:
需要说清楚一点

网友C:
买个68013A的开发板,找个海量存储类的例程跑起来,然后修改。

网友D:
建议采用 SD 卡方案,自己所要做的不会太多。因为它已经将控制器和 Flash 一起封在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