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问题

楼主(2013-01-22):
在设计原理图时,电源与地之间需要电容来滤波去耦,我看书上说,只要一个极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就可以了。可是为什么我看到的电路图都是一大串电容并在一起的呢?为什么需要并联那么多电容啊?

网友A:
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IC引脚附近放小电容,经验值104.
你说的一大串大电容,要有图。不要说类似7805之类的前后级电容吧?

网友B:
你看到的电路图发出来。如果只是原理图,还是要以实际的PCB为准。原理图不代表真实的位置,很多人习惯把所有退耦电容放在一起画原理图,实际布板的时候会根据器件布局情况挑一个电容就近安放。

网友C:
每种 电源进线处 是一个 大,一个小。
每个 IC 处 是 一个 小。

网友D:
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IC引脚附近放小电容,经验值104.
这个是重点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的,电容的作用是比较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电路图发出来。如果只是原理图,还是要以实际的PCB为准。原理图不代表真实的位置,很多人习惯把所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