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报告的不明白之处

楼主(2013-01-22):
      最近在学习约束的一些东西,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各位:

      写的简单的串并转换代码:

     module shift #(parameter DATIN_WIDTH = 16,
               parameter DATO_WIDTH  = 16)
                (
                  input  clk,
                  input  rst_,
                  input  ld,
                  input [DATIN_WIDTH-1:0] data_in,
                  input  shift_in,
                  input  shift_en,
                  output shift_out,
                  output reg [DATO_WIDTH-1:0] data_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
                  begin
                          if(!rst_)
                                 data_out<= 'b0;
                         else if(ld)
                               data_out <= data_in;
                        else if(shift_en)
                               data_out<= {data_out[DATO_WIDTH-2:0],shift_in};
                  end

                  assign shift_out = data_out[DATO_WIDTH-1];
      endmodule

     在synplify9.6.2中的作了简单约束,其中.sdc文件所作的约束内容:

          define_input_delay -disable      -default -improve 0.00 -route 0.00
          define_output_delay -disable     -default -improve 0.00 -route 0.00
          define_input_delay               {rst_}  1.00 -improve 0.00 -route 0.00
          define_input_delay               {ld}  1.00 -improve 0.00 -route 0.00
          define_input_delay               {data_in[15:0]}  1.00 -improve 0.00 -route 0.00
          define_input_delay               {shift_in}  1.00 -improve 0.00 -route 0.00
          define_input_delay               {shift_en}  1.00 -improve 0.00 -route 0.00
          define_output_delay              {shift_out}  2.00 -improve 0.00 -route 0.00
          define_output_delay              {data_out[15:0]}  2.00 -improve 0.00 -route 0.00

          时钟在 implementation options 中约束在100MHz。

    最后在时序分析报告察看:

        Input Ports:

              Port             Starting            User           Arrival     Required
             Name            Reference       Constraint     Time        Time         Slack
                                   Clock
----------------------------------------------------------------------------------
       data_in[0]      System (rising)     1.000          1.000       11.671       10.671
       data_in[1]      System (rising)     1.000          1.000       11.671       10.671
           .
           .
           ld              System (rising)     1.000          1.000       10.310       9.310
          rst_            System (rising)     1.000          NA          NA           NA
        shift_en        System (rising)     1.000          1.000       10.694       9.694
         shift_in        System (rising)     1.000          1.000       11.671       10.671
=======================================================

       Output Ports:

              Port                 Starting             User          Arrival     Required
            Name               Reference          Constraint     Time        Time         Slack
                                     Clock
-------------------------------------------------------------------------------------
         data_out[0]      shift|clk (rising)     2.000          6.961       8.000        1.039
         data_out[1]      shift|clk (rising)     2.000          6.961       8.000        1.039
               .
               .
        data_out[15]     shift|clk (rising)     2.000          6.961       8.000        1.039
           shift_out        shift|clk (rising)     2.000          6.961       8.000        1.039
=======================================================

请问,代码中只有一个时钟clk,为什么会在输入的里面时钟那一项是system,而且后面详细的报告也有:

        ====================================
           Detailed Report for Clock: shift|clk
        ====================================

          。。。

        ====================================
           Detailed Report for Clock: System
        ====================================

        。。。

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有什么关系,这个system该如何理解?

网友A:
他认识那个是系统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认识那个是系统时钟。

谢谢版主,可以说的详细些吗?system是系统时钟,那和代码中的clk是一个什么关系?input管脚的使用system分析的,output是以clk分析的,这两者又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综合工具,而且是synplify的,我实在不知道他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工具,而且是synplify的,我实在不知道他机制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