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农请教设计一个电路问题:简单LED光源亮度调节

楼主(2013-01-22):
代码民工,写驱动看数字电路还好,碰到模拟的就不大懂了,所以在这里请教下,谢谢指教了。

设计简单电路,调节LED光源亮度,0-20mA范围可调。
直接用STM32的IO口驱动的话,应该是驱动能力不够,
所以想出下图电路,不知道是否可行:通过STM32的DAC输出,调节跟随器输出电压,调节LED亮度。
此光源用于照亮目标物,然后用OV7670摄像头拍照,不知道是否会闪烁?

网友A:
这是线性调整,不会闪烁。
不过,DAC输出电压与LED光通量之间关系是非线性的,且非线性很强烈。
此电路效率较低,仅限小功率应用。

网友B:
二极管和电阻是不是要换一下?

网友C:
原理本身没有问题,最好加上一级三极管驱动。如果是摄像头用的LED,通常情况下所用LED功率较普通的LED功率大,不知道20mA的LED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建议采用电路。上面的电阻起限流作用。下面的电阻采样用,三极管可作驱动,如果想加大驱动电流,可以减小上面的电阻,同时为了防止驱动电流过大,也可以对DAC输出到运放的电压做处理,限制电流(去掉上面的电阻,将DAC输出的电压根据下面的电阻值做分压,这样可以起到限流的作用,下面的电阻可以用个几欧~几十欧的就行了。)

网友D:
一个晶体管就可以驱动了,发光管的工作电流应该查查看

网友E:
用pwm直接驱动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本身没有问题,最好加上一级三极管驱动。如果是摄像头用的LED,通常情况下所用LED功率较普通的LED功率 ...

谢谢各位!
如5楼所说,DAC直接驱动三极管呢?这样好像貌似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wm直接驱动晶体管

考虑到PWM驱动LED光源,拍照时会闪烁吧?

网友C:
用DAC直接驱动三极管也行,不过要做线性调节不好做,需要考虑较多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晶体管就可以驱动了,发光管的工作电流应该查查看

:)这样好像更简单,电流计算也简化了。 一提到计算模拟电路,模电早丢了,晕了。

网友C:
Vbe, ib, B值计算的时候都要考虑,同时还要受温度影响,所以想线性,直接驱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AC直接驱动三极管也行,不过要做线性调节不好做,需要考虑较多因素。

哦,考虑到STM32的DAC源阻抗,所以采用运行跟随器,相当于提高电路输入阻抗,减小DAC源阻抗的影响,从而稳定性更好些是吗?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AC直接驱动三极管也行,不过要做线性调节不好做,需要考虑较多因素。

百度了一下: 跟随器是一种电子线路,其输出信号基本等同于输入信号,但提高了带负载能力,广泛存在于各类电子线路中。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是很容易做到的。输出阻抗低,通常可以到几欧姆,甚至更低。

网友F:
请教一下原理上,STM32的DAC输出是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

网友G:
光的线性让mcu校准不就是了。找个照度计。

网友H:
实际上,做为照明光源,这样做没什么意义。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用LED按二进制关系分组实现照度变化。设最小一组LED数量为X,分8组LED:X、2X、4X、8X、16X、32X、64X,128X。
则可以线性度非常好,并且不闪的实现255级照度控制。
还对单片机和生产都很简单,优点够多吧。

网友I:
呵呵,加一3极管好点

网友J:
LZ的电路一看就是错的。

网友K:
为什么不直接I/O PWM驱动?20mA可以输出的,只要频率大于2K以上,一般摄相头不会闪烁。

网友L:
使用pwm控制   或者使用线性度比较的算法实现   相对效果较好   呵呵

网友M:
如何软件控制DAC的输入,调节亮度?

网友N:
这样接二极管不会烧吗?

网友O:
学习了,线性确实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