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12位的AD。为什么显示是1023,不应该是4095吗

楼主(2013-01-22):
请教,我用的是12位的AD,为什么显示是1023
不应该是4095吗
我没处理过
取出来直接送显示

网友A:
12bit是4095,应该是你取的方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bit是4095,应该是你取的方式有问题

问题解决了,但电压到4.2v时就显示4095了?请指点!

楼主:
TAD的最小时间是多少?

楼主:
AD转换完成有一个0.05V左右的误差,

网友B:
什么问题 这么解决的都不说下 太不厚道了

楼主:
呵呵,是我设置错了,很低级的错误,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然后就是在4.2v时显示4095,也是应为设置错了,选择错了参考电压。谢谢大家的关注。

楼主:
ad转换要根据电源电压来计算,不然不准确

楼主:
今天刚总结出来的,但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bit 5-3 ACQT<2:0>:A/D 采集时间选择位
111 = 20 TAD
110 = 16 TAD
101 = 12 TAD
100 = 8 TAD
011 = 6 TAD
010 = 4 TAD
001 = 2 TAD
000 = 0 TAD(1)
bit 2-0 ADCS<2:0>:A/D 转换时钟选择位
111 = FRC(时钟来自A/D RC 振荡器) (1)
110 = FOSC/64
101 = FOSC/16
100 = FOSC/4
011 = FRC(时钟来自A/D RC 振荡器) (1)
010 = FOSC/32
001 = FOSC/8
000 = FOSC/2这些位我都试过,AD转换的结果都差不多没有很大的差别,不理解的地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你万用表量一下你的参考电压,,应该就在4.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万用表量一下你的参考电压,,应该就在4.2V吧!!

我用的是内部参考电压,VCFG<1:0>:A/D VREF+ 配置位
11 = 内部VREF+ (4.096V)
10 = 内部VREF+ (2.048V)
01 = 外部VREF+
00 = AVDD
我参考的是AVDD,你说的4.2V,应该测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