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变换器的变压器设计

楼主(2013-01-22):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单管正激变换器,用LT1247控制,12V输入,输入初级线圈的最高电流时1.3A,开关频率200KHz,输出正负25V,输出电流最大在0.3A左右
我初步算了下打算用EE22磁芯,初级用AWG23的线径,绕制5圈,次级用AWG30的线径绕制30圈
第一次做DCDC,以前用的都是buck芯片级的,不知道以上算的合适不合适,再就是我如果让工厂加工的话需要向工厂提供哪些参数呢,请大侠不胜赐教啊

网友A:
单管正激?电压比≠匝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管正激?电压比≠匝比?

我估计中间有个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管正激?电压比≠匝比?

有两个次级,一个次级输出正25,另一个输出负25,看看都是哪里不合适呢,都提出来哈,第一次做这东西。

楼主:
用手机发的竟然发重了那么多次

:lol多余的已帮你删除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中间有个抽头。。。。

两个次级,相当于有抽头呢?还有哪里不合适呢。

网友C:
先不说你计算变压器的正确与否,
如果你要变压器打样,
至少提供这些参数给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你计算变压器的正确与否,
如果你要变压器打样,
至少提供这些参数给人家

谢谢啊,再就是骨架是怎么选的呢,比如我这里是EE22,需要9个引脚。彻底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再就是骨架是怎么选的呢,比如我这里是EE22,需要9个引脚。彻底晕了。 ...

哪有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啊

骨架一般只有对称的

不用的空着啊

网友D:
先自己实践一下你就知道变压器需要用到哪些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