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的I2C作为从机,总是进不了中断?求思路

楼主(2013-01-22):
I2c, K60, TE, BLE, AN
硬件反复检查过,没问题,作为主机可以发出来.

0. set pin function is I2C

1. Write: Control Register 2
• to enable or disable general call
• to select 10-bit or 7-bit addressing mode

2. Write: Address Register 1 to set the slave address
3. Write: Control Register 1 to enable the I2C module and interrupts
4. Initialize RAM variables (IICEN = 1 and IICIE = 1) for transmit data
5. Initialize RAM variables used to achieve the routin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代码----------------------------------

_i2c_init_pin_mux(CHANNEL_1);

I2C_C2(CHANNEL_1) = 0x0;  //general call disabled, 7-bit address

I2C_A1(CHANNEL_1) = addr << 1;

I2C_C1(CHANNEL_1) = I2C_C1_IICEN_MASK | I2C_C1_IICIE_MASK | 0;

//---------------------------------------------------------------

就是进不了中断

楼主:
地线没有接,时钟模块未使能,还有NVIC的中断没有开

楼主:
x的,freescale的datasheet写的是个屁呀,从8位机上来的完全挂了。arm的内核完全不写,nvic完全不写,我他x的怎么知道I2C是外设,I2c的中断挂在nvic上,快2000页的datasheet,写的个屁呀,我要发泄,发泄,我他x的怎么知道I2C当外设还要给时钟,8位机都做好了,管个屁的时钟,我恨呀--------------------------

网友A:
I2C当外设还要给时钟

是单独给时钟吗?这倒没见过。

网友B:
呵呵呵,这个时钟是指I2C外设的时钟,不一定指外部给,而是内部分频给I2C,有些处理器直接从主时钟上分出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这个时钟是指I2C外设的时钟,不一定指外部给,而是内部分频给I2C,有些处理器直接从主时钟上分出去 ...

看楼主这么生气的样子,不太可能是这种问题吧。:L

网友C:
从4位/8位机转到32位很多都碰到这种问题……为什么每个main函数都要先选择主时钟、倍频、分频、复位和使能外设、配置管脚……搞半天才能点亮LED……

网友D:
FreeSCale的芯片一直都很坑爹,我之前用了一段K10 用厂家的IDE CW10.1,芯片坑爹 软件更坑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