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图像处理(三)--图像融合

楼主(2013-01-22):
    System Generator安装之后可以在Simulink中调用相应的模块进行视觉算法的搭建,我两台电脑上分别是ISE12.3+matlab2010a, ISE10.1+Matlab2010a。需要注意的是ISE和Matlab之间是有型号匹配的。

          首先要打开FPGA,打开Simulink,新建一个Model。

          在Xilinx Blockset中拖取需要的模块,搭建图像处理的算法。本程序是一个图像融合算法,读入两幅图像,相加,截取低8位,输出。

         其中System generator模块是每一个model中都必须的,在System Generator可以进行一些配置,包括编译选项、FPGA的选型、综合工具、HDL语言、时钟周期等,如果只是在上位机仿真不下载到FPGA中,那么这些参数基本都不用改。

        这里我使用的Xilinx公司的官方开发板ML605,芯片是Virtex6 xc6vc240t-1ff1156,HDL语言选择了Verilog。

        gateway In和gateway out模块是FPGA和外部的纽带,FPGA只支持定点数,是不支持float、double类型的,通过gateway In可以将数据转化为需要的类型,gateway out又将处理之后的数据传出,可以在Matlab中查看。

        为模型添加回调函数callback。在model properties中添加。PreLoadFcn中添加LoadImage_gray,StopFcn中添加ShowImage_gray,这两个函数实际是在当前文件夹下的m文件,这样在进行仿真时两个函数会分别在加载和停止时自动执行。二者的功能分别是提供初始数据和数据的后处理显示。

//LoadImage_gray的代码,将两张原始图像读入,并转化为一个n行2列的矩阵传入gateway In

[plain] view plaincopy

  • %读取原始图像数据
  • SourceImage1_2D = imread('rice.png');
  • SourceImage2_2D = imread('text.png');
  • SourceImage2_2D = 250*SourceImage2_2D;
  • %得到图像的长宽尺寸
  • ImageWidth = size(SourceImage1_2D,2);
  • ImageHeight = size(SourceImage1_2D,1);
  • %将二维数组转换成一维数组
  • SourceImage1_1D = reshape(SourceImage1_2D',1,ImageWidth*ImageHeight);
  • SourceImage1_1D = [SourceImage1_1D];
  • SourceImage2_1D = reshape(SourceImage2_2D',1,ImageWidth*ImageHeight);
  • SourceImage2_1D = [SourceImage2_1D];
  • %按照格式形成Simulink的To Workspace模块要求的数据格式
  • SourceImage1_1D = [ double(0:ImageWidth*ImageHeight-1)'  double(SourceImage1_1D)'];
  • SourceImage2_1D = [ double(0:ImageWidth*ImageHeight-1)'  double(SourceImage2_1D)'];
  • %设置整个模块的输入到输出延时
  • DesignLatency = 2;

//ShowImage_gray的代码 ,主要是将处理结果的以为数据转化为二维图像数据,并显示

[plain] view plaincopy

  • %将DestImage1D一维数组转换成规定大小的DestImage2D二维数组
  • DestImage2D = reshape(DestImage1D(DesignLatency:DesignLatency+ImageHeight*ImageWidth-1),ImageWidth,ImageHeight);
  • DestImage2D = DestImage2D';
  • %按照格式显示输入图像和输出图像
  • h = figure;
  • clf;
  • colormap(gray(256));
  •
  • set(h,'Name','Results');
  •
  • image(DestImage2D),  axis off;

         这些准备完成之后还要修改一些仿真时间,这里是图像的点数加上延时,ImageWidth*ImageHeight+DesignLatency。

         DesignLatency是一个需要自己根据算法中延时的长度自己调整的参数,并在Loadimage_gray中修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System Genrator的时序问题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经常会因为时序导致仿真结果一差千里,千万注意。

        下面可以进行仿真了。

        //原图1   rice

      //原图2 text

         //计算结果

二、生成HDL代码

         System Generator的真正高端之处在于能够将简单搭建的模块转化为HDL代码,我们进行简单的配置,生成Verilog HDL代码。

         选中Create testbench,硬件语言选择Verilog HDL,点Generate ,自动生成ISE工程。

         完成之后在netlist文件夹下生成了一个ISE的工程,直接用ISE打开工程就可以看到Verilog代码,包括testBench,由于我的板子是官方开发板,因此其中的管脚约束文件都是自动生成的,十分方面,如果使用的自己做的板子的话,可能需要修改一些管脚约束文件ucf文件。在ISE下进行仿真,效果如下:

         可以看到 geteway out的数据都是两个gateway In数据的和,刚还延迟一个时钟周期。

        目前正在使用System Generator搭搭建立体视觉算法,虽然已经搭建完成,但是时序问题没有处理明白,导致进行匹配时,总是发生错位,导致匹配效果大大降低,如果哪位高手解决了此问题的话,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很详细,很强大啊

网友B:
图片怎么没有了?

网友C(2013-05-10):
您好,我有个疑问,我在做H.264图像压缩算法的FPGA实现,是不是simulink中的任何模块都可以转化成verilog HDL语言啊,比如说自己编写的S函数,可以转化吗?恭请您的解答,不胜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有心得 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心得 么?

暂时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暂时没··

;P有心得过来分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心得过来分享啊

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的

嗯嗯

网友E:
真的很好啊

网友F:
如果两幅图像一样,只有其中一个小的地方不同,两图像相减是不是就能够找出那个不同点来。?

网友G:
没什么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没什么感觉

看多了,感觉就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多了,感觉就来了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有个疑问,我在做H.264图像压缩算法的FPGA实现,是不是simulink中的任何模块都可以转化成verilog H ...

你的勇气很好啊。
这个应该问下MATLAB有该能力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哈哈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

欢迎常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