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图像处理(六)--Shared Memory

楼主(2013-01-22):
     在FPGA的设计中,当不同速率的模块之间进行高速的数据传输时,共享存储器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在一个模块中将数据写入Shared Memory,在另一个模块中将其读出,Shared Memory使用name作为标识,同名的Shared  Memory使用的是相同的内存区域。

上面的模块将数据写入,下面的模块将数据读出。

两个Shared Memory模块分别是名字相同,使用时相同的存储空间,因此能够实现数据共享。

上面的Shared Memory模块的配置。

下面的Shared Memory模块的配置。

Counter模块的配置

运行结果:

由于两个模块在同一个文件中,因此开始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相位相同。也可以将两个模块分别放在两个文件中,那么图形的相位就会出现差异。

网友A:
很好的系列**啊

网友B:
图片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