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STM32开发指南--第十七章 OLED显示实验

楼主(2013-01-22):
第十七章 OLED显示实验
前面几章的实例,均没涉及到液晶显示,这一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OLED的使用。在本章中,我们将使用战舰STM32开发板上的OLED模块接口(与摄像头共用的这个),来点亮OLED,并实现ASCII字符的显示。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7.1 OLED简介
17.2 硬件设计
17.3 软件设计
17.4 下载验证
17.1 OLED简介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Organic 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 OELD)。OLED由于同时具备自发光,不需背光源、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可用于挠曲性面板、使用温度范围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等优异之特性,被认为是下一代的平面显示器新兴应用技术。
LCD都需要背光,而OLED不需要,因为它是自发光的。这样同样的显示,OLED效果要来得好一些。以目前的技术,OLED的尺寸还难以大型化,但是分辨率确可以做到很高。在本章中,我们使用的是ALINETEK的OLED显示模块,该模块有以下特点:
1)模块有单色和双色两种可选,单色为纯蓝色,而双色则为黄蓝双色。
2)尺寸小,显示尺寸为0.96寸,而模块的尺寸仅为27mm*26mm大小。
3)高分辨率,该模块的分辨率为128*64。
4)多种接口方式,该模块提供了总共5种接口包括:6800、8080两种并行接口方式、3线或4线的穿行SPI接口方式,、IIC接口方式(只需要2根线就可以控制OLED了!)。
5)不需要高压,直接接3.3V就可以工作了。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该模块不和5.0V接口兼容,所以请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直接接到5V的系统上去,否则可能烧坏模块。以上5种模式通过模块的BS0~2设置,BS0~2的设置与模块接口模式的关系如表17.1.1所示:

                       表17.1.1 OLED模块接口方式设置表
表17.1.1中:“1”代表接VCC,而“0”代表接GND。
该模块的外观图如图17.1.1所示:

图17.1.1 ALIENTEK OLED模块外观图
ALIENTEK OLED模块默认设置的是BS0接GND,BS1和BS2接VCC ,即使用8080并口方式,如果你想要设置为其他模式,则需要在OLED的背面,用烙铁修改BS0~2的设置。
模块的原理图如图17.1.2所示:
图17.1.2 ALIENTEK OLED模块原理图
该模块采用8*2的2.54排针与外部连接,总共有16个管脚,在16条线中,我们只用了15条,有一个是悬空的。15条线中,电源和地线占了2条,还剩下13条信号线。在不同模式下,我们需要的信号线数量是不同的,在8080模式下,需要全部13条,而在IIC模式下,仅需要2条线就够了!这其中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复位线RST(RES),RST上的低电平,将导致OLED复位,在每次初始化之前,都应该复位一下OLED模块。
ALIENTEK OLED模块的控制器是SSD1306,本章,我们将学习如何通过STM32来控制该模块显示字符和数字,本章的实例代码将可以支持2种方式与OLED模块连接,一种是8080的并口方式,另外一种是4线SPI方式。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模块的8080并行接口,8080并行接口的发明者是INTEL,该总线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液晶显示器,ALIENTEK OLED模块也提供了这种接口,使得MCU可以快速的访问OLED。ALIENTEK OLED模块的8080接口方式需要如下一些信号线:
       CS:OLED片选信号。
       WR:向OLED写入数据。
       RD:从OLED读取数据。
       D[7:0]:8位双向数据线。
       RST(RES):硬复位OLED。
       DC:命令/数据标志(0,读写命令;1,读写数据)。
模块的8080并口读/写的过程为:先根据要写入/读取的数据的类型,设置DC为高(数据)/低(命令),然后拉低片选,选中SSD1306,接着我们根据是读数据,还是要写数据置RD/WR为低,然后:
在RD的上升沿, 使数据锁存到数据线(D[7:0])上;
在WR的上升沿,使数据写入到SSD1306里面;
SSD1306的8080并口写时序图如图17.1.3所示:

图17.1.3  8080并口写时序图
SSD1306的8080并口读时序图如图17.1.4所示:

图17.1.4  8080并口读时序图
SSD1306的8080接口方式下,控制脚的信号状态所对应的功能如表17.1.2:
功能

RD

WR

CS

DC

写命令

H

L

L

读状态

H

L

L

写数据

H

L

H

读数据

H

L

H

                             表17.1.2  控制脚信号状态功能表
在8080方式下读数据操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例如读显存的时候)需要一个假读命(Dummy Read),以使得微控制器的操作频率和显存的操作频率相匹配。在读取真正的数据之前,由一个的假读的过程。这里的假读,其实就是第一个读到的字节丢弃不要,从第二个开始,才是我们真正要读的数据。
一个典型的读显存的时序图,如图17.1.5所示:

图17.1.5  读显存时序图
可以看到,在发送了列地址之后,开始读数据,第一个是Dummy Read,也就是假读,我们从第二个开始,才算是真正有效的数据。
并行接口模式就介绍到这里,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4线串行(SPI)方式,4先串口模式使用的信号线有如下几条:
CS:OLED片选信号。
RST(RES):硬复位OLED。
DC:命令/数据标志(0,读写命令;1,读写数据)。
SCLK:串行时钟线。在4线串行模式下,D0信号线作为串行时钟线SCLK。
SDIN:串行数据线。在4线串行模式下,D1信号线作为串行数据线SDIN。
模块的D2需要悬空,其他引脚可以接到GND。在4线串行模式下,只能往模块写数据而不能读数据。
在4线SPI模式下,每个数据长度均为8位,在SCLK的上升沿,数据从SDIN移入到SSD1306,并且是高位在前的。DC线还是用作命令/数据的标志线。在4线SPI模式下,写操作的时序如图17.1.6所示:

图17.1.6 4线SPI写操作时序图
4线串行模式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其他还有几种模式,在SSD1306的数据手册上都有详细的介绍,如果要使用这些方式,请大家参考该手册。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模块的显存,SSD1306的显存总共为128*64bit大小,SSD1306将这些显存分为了8页,其对应关系如表17.1.3所示:
表17.1.3  SSD1306显存与屏幕对应关系表
可以看出,SSD1306的每页包含了128个字节,总共8页,这样刚好是128*64的点阵大小。因为每次写入都是按字节写入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使用只写方式操作模块,那么,每次要写8个点,这样,我们在画点的时候,就必须把要设置的点所在的字节的每个位都搞清楚当前的状态(0/1?),否则写入的数据就会覆盖掉之前的状态,结果就是有些不需要显示的点,显示出来了,或者该显示的没有显示了。这个问题在能读的模式下,我们可以先读出来要写入的那个字节,得到当前状况,在修改了要改写的位之后再写进GRAM,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之前的状况了。但是这样需要能读GRAM,对于3线或4线SPI模式,模块是不支持读的,而且读->改->写的方式速度也比较慢。
所以我们采用的办法是在STM32的内部建立一个OLED的GRAM(共128*8个字节),在每次修改的时候,只是修改STM32上的GRAM(实际上就是SRAM),在修改完了之后,一次性把STM32上的GRAM写入到OLED的GRAM。当然这个方法也有坏处,就是对于那些SRAM很小的单片机(比如51系列)就比较麻烦了。
SSD1306的命令比较多,这里我们仅介绍几个比较常用的命令,这些命令如表17.1.4所示:
表17.1.4  SSD1306常用命令表
第一个命令为0X81,用于设置对比度的,这个命令包含了两个字节,第一个0X81为命令,随后发送的一个字节为要设置的对比度的值。这个值设置得越大屏幕就越亮。
第二个命令为0XAE/0XAF。0XAE为关闭显示命令;0XAF为开启显示命令。
第三个命令为0X8D,该指令也包含2个字节,第一个为命令字,第二个为设置值,第二个字节的BIT2表示电荷泵的开关状态,该位为1,则开启电荷泵,为0则关闭。在模块初始化的时候,这个必须要开启,否则是看不到屏幕显示的。
第四个命令为0XB0~B7,该命令用于设置页地址,其低三位的值对应着GRAM的页地址。
第五个指令为0X00~0X0F,该指令用于设置显示时的起始列地址低四位。
第六个指令为0X10~0X1F,该指令用于设置显示时的起始列地址高四位。
其他命令,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大家可以参考SSD1306 datasheet的第28页。从这页开始,对SSD1306的指令有详细的介绍。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OLED模块的初始化过程,SSD1306的典型初始化框图如图17.1.7所示:

图17.1.7  SSD1306初始化框图
驱动IC的初始化代码,我们直接使用厂家推荐的设置就可以了,只要对细节部分进行一些修改,使其满足我们自己的要求即可,其他不需要变动。
OLED的介绍就到此为止,我们重点向大家介绍了ALIENTEK OLED模块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将使用这个模块来显示字符和数字。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得出OLED显示需要的相关设置步骤如下:
1)设置STM32与OLED模块相连接的IO
这一步,先将我们与OLED模块相连的IO口设置为输出,具体使用哪些IO口,这里需要根据连接电路以及OLED模块所设置的通讯模式来确定。这些将在硬件设计部分向大家介绍。
2)初始化OLED模块。
其实这里就是上面的初始化框图的内容,通过对OLED相关寄存器的初始化,来启动OLED的显示。为后续显示字符和数字做准备。
3)通过函数将字符和数字显示到OLED模块上。
这里就是通过我们设计的程序,将要显示的字符送到OLED模块就可以了,这些函数将在软件设计部分向大家介绍。
通过以上三步,我们就可以使用ALIENTEK OLED模块来显示字符和数字了,在后面我们还将会给大家介绍显示汉字的方法。这一部分就先介绍到这里。

17.2 硬件设计
本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有:
1)  指示灯DS0
2)  OLED模块
OLED模块的电路在17.1节已有详细说明了,这里我们介绍OLED模块与ALIETEK 战舰STM32开发板的连接,战舰STM32开发板有两个地方可以接OLED模块,第一个是左下角的摄像头模块/OLED模块共用接口,第二个是LCD模块和OLED模块的共用接口,不论哪个共用接口,OLED都是靠左插的。这里我们选择摄像头模块/OLED模块共用接口来接OLED模块,OLED模块同战舰STM32开发板的连接图如图17.2.1所示:

图17.2.1 OLED模块与开发板连接示意图
图中圈出来的部分就是连接OLED的接口,这里在硬件上,OLED与战舰STM32开发板的IO口对应关系如下:
       OLED_CS对应PD6;
OLED_RST对应PG15;
       OLED_RS对应PD3;
       OLED_WR对应PG14;
       OLED_RD对应PG13;
       OLED_D[7:0]对应PC[7:0];
这些线的连接,战舰STM32的内部已经连接好了,我们只需要将OLED模块插上去就好了。实物连接如图17.2.2所示:
图17.2.2 OLED模块与开发板连接实物图
实验11

《STM32开发指南》第十六章

楼主:
17.3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我们依旧在之前的工程上面增加,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OLED的文件夹。然后打开USER文件夹下的工程,新建一个oled.c的文件和oled.h的头文件,保存在OLED文件夹下,并将OLED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oled.c的代码,由于比较长,这里我们就不贴出来了,仅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函数。首先是OLED_Init函数,该函数的结构比较简单,开始是对IO口的初始化,这里我们用了宏定义OLED_MODE来决定要设置的IO口,其他就是一些初始化序列了,我们按照厂家提供的资料来做就可以。最后要说明一点的是,因为OLED是无背光的,在初始化之后,我们把显存都清空了,所以我们在屏幕上是看不到任何内容的,跟没通电一个样,不要以为这就是初始化失败,要写入数据模块才会显示的。OLED_Init函数代码如下: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时钟
       RCC->APB2ENR|=1<<5;    //使能PORTD时钟
       RCC->APB2ENR|=1<<8;    //使能PORTG时钟
      GPIOD->CRL&=0XF0FF0FFF;//PD3,6推挽输出
      GPIOD->CRL|=0X03003000;
      GPIOD->ODR|=1<<3;
      GPIOD->ODR|=1<<6;
#if OLED_MODE==1
       GPIOC->CRL=0X33333333; //PC0~7 OUT
       GPIOC->ODR|=0X00FF;
      GPIOG->CRH&=0X000FFFFF;//PG13,14,15 OUT
      GPIOG->CRH|=0X33300000;
       GPIOG->ODR|=7<<13;
#else
       GPIOC->CRL&=0XFFFFFF00; //PC0,1 OUT
       GPIOC->CRL|=0X00000033;
      GPIOC->ODR|=3<<0;
      GPIOG->CRH&=0X0FFFFFFF;//RST
      GPIOG->CRH|=0X30000000;
       GPIOG->ODR|=1<<15;
#endif
       OLED_RST=0;                                 //复位
       delay_ms(100);
       OLED_RST=1;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80,OLED_CMD);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默认0X3F(1/64)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默认为0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设置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bit2,开启/关闭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5:4]配置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对比度设置
       OLED_WR_Byte(0xEF,OLED_CMD);//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3:0],PHASE 1;[7:4],PHASE 2;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开启显示
       OLED_Clear();
}
接着,要介绍的是OLED_Refresh_Gram函数。我们在STM32内部定义了一个块GRAM:u8 OLED_GRAM[128][8];此部分GRAM对应OLED模块上的GRAM。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只要修改STM32内部的GRAM就可以了,然后通过OLED_Refresh_Gram函数把GRAM一次刷新到OLED 的GRAM上。该函数代码如下:
//更新显存到LC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OLED_GRAM[n],OLED_DATA);
       }
}
OLED_Refresh_Gram函数先设置页地址,然后写入列地址(也就是纵坐标),然后从0开始写入128个字节,写满该页,最后循环把8页的内容都写入,就实现了整个从STM32显存到OLED显存的拷贝。
OLED_Refresh_Gram函数还用到了一个外部函数,也就是我们接着要介绍的函数:OLED_WR_Byte,该函数直接和硬件相关,函数代码如下:
#if OLED_MODE==1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DATAOUT(dat);
      OLED_RS=cmd;
       OLED_CS=0;
       OLED_WR=0;
       OLED_WR=1;
       OLED_CS=1;
       OLED_RS=1;
}
#else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OLED_RS=cmd; //写命令
       OLED_CS=0;
       for(i=0;i<8;i++)
       {
              OLED_SCLK=0;
              if(dat&0x80)OLED_SDIN=1;
              else OLED_SDIN=0;
              OLED_SCLK=1;
              dat<<=1;
       }
       OLED_CS=1;
       OLED_RS=1;
}
#endif
这里有2个一样的函数,通过宏定义OLED_MODE来决定使用哪一个。如果OLED_MODE=1,就定义为并口模式,选择第一个函数,而如果为0,则为4线串口模式,选择第二个函数。这两个函数输入参数均为2个:dat和cmd,dat为要写入的数据,cmd则表明该数据是命令还是数据。这两个函数的时序操作就是根据上面我们对8080接口以及4线SPI接口的时序来编写的。
OLED_GRAM[128][8]中的128代表列数(x坐标),而8代表的是页,每页又包含8行,总共64行(y坐标)。从高到低对应行数从小到大。比如,我们要在x=100,y=29这个点写入1,则可以用这个句子实现:
                                          OLED_GRAM[100][4]|=1<<2;
一个通用的在点(x,y)置1表达式为:
                                          OLED_GRAM[x][7-y/8]|=1<<(7-y%8);
其中x的范围为:0~127;y的范围为:0~63。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下一个将要介绍的函数:画点函数,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函数代码如下: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该函数有3个参数,前两个是坐标,第三个t为要写入1还是0。该函数实现了我们在OLED模块上任意位置画点的功能。
在介绍完画点函数之后,我们介绍一下显示字符函数,OLED_ShowChar,在介绍之前,我们来介绍一下字符(ASCII字符集)是怎么显示在OLED模块上去的。要显示字符,我们先要有字符的点阵数据,ASCII常用的字符集总共有95个,从空格符开始,分别为: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我们先要得到这个字符集的点阵数据,这里我们介绍一个款很好的字符提取软件:PCtoLCD2002完美版。该软件可以提供各种字符,包括汉字(字体和大小都可以自己设置)阵提取,且取模方式可以设置好几种,常用的取模方式,该软件都支持。该软件还支持图形模式,也就是用户可以自己定义图片的大小,然后画图,根据所画的图形再生成点阵数据,这功能在制作图标或图片的时候很有用。
该软件的界面如图17.3.1所示:
图17.3.1 PCtoLCD2002软件界面
然后我们选择设置,在设置里面设置取模方式如图17.3.2所示:
图17.3.2 设置取模方式
上图设置的取模方式,在右上角的取模说明里面有,即:从第一列开始向下每取8个点作为一个字节,如果最后不足8个点就补满8位。取模顺序是从高到低,即第一个点作为最高位。如*-------取为10000000。其实就是按如图17.3.3所示的这种方式:
图17.3.3 取模方式图解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高位在前。我们按这样的取模方式,然后把ASCII字符集按12*6大小和16*0大小取模出来(对应汉字大小为12*12和16*16,字符的只有汉字的一半大!),保存在oledfont.h里面,每个12*6的字符占用12个字节,每个16*8的字符占用16个字节。具体见oledfont.h部分代码(该部分我们不再这里列出来了,请大家参考光盘里面的代码)。
在知道了取模方式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取模的方式来编写显示字符的代码了,这里我们针对以上取模方式的显示字符代码如下: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
       u8 temp,t,t1;
       u8 y0=y;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size;t++)
    {
              if(size==12)temp=oled_asc2_1206[chr][t];  //调用1206字体
              else temp=oled_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该函数为字符以及字符串显示的核心部分,函数中chr=chr-' ';这句是要得到在字符点阵数据里面的实际地址,因为我们的取模是从空格键开始的,例如oled_asc2_1206[0][0],代表的是空格符开始的点阵码。在接下来的代码,我们也是按照从上到小,从左到右的取模方式来编写的,先得到最高位,然后判断是写1还是0,画点;接着读第二位,如此循环,直到一个字符的点阵全部取完为止。这其中涉及到列地址和行地址的自增,根据取模方式来理解,就不难了。
oled.c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将oled.c保存,然后加入到HARDWARE组下。接下来我们在oled.h中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lib.h"
//OLED模式设置
//0:4线串行模式
//1:并行8080模式
#define OLED_MODE      1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CS PDout(6)
#define OLED_RST PGout(15)
#define OLED_RS PDout(3)
#define OLED_WR PGout(14)
#define OLED_RD PGout(13)
//PC0~7,作为数据线
#define DATAOUT(x) GPIOC->ODR=(GPIOC->ODR&0xff00)|(x&0x00FF); //输出
//使用4线串行接口时使用
#define OLED_SCLK PCout(0)
#define OLED_SDIN PCout(1)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控制用函数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endif
该部分比较简单,OLED_MODE的定义也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必须根据自己OLED模块BS0~2的设置(目前代码仅支持8080和4线SPI)来确定OLED_MODE的值。
保存好oled.h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主程序里面编写我们的应用层代码了,该部分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8 t;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OLED_Init();                //初始化液晶
      OLED_ShowString(0,0, "0.96' OLED TEST");
      OLED_ShowString(0,16,"ATOM@ALIENTEK");
      OLED_ShowString(0,32,"2010/06/3");
      OLED_ShowString(0,48,"ASCII:");
      OLED_ShowString(63,48,"CODE:");
       OLED_Refresh_Gram();
       t=' ';
       while(1)
       {
              OLED_ShowChar(48,48,t,16,1);//显示ASCII字符
              OLED_Refresh_Gram();
              t++;
              if(t>'~')t=' ';
              OLED_ShowNum(103,48,t,3,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delay_ms(300);
              LED0=!LED0;
       }
}
该部分代码用于在OLED上显示一些字符,然后从空格键开始不停的循环显示ASCII字符集,并显示该字符的ASCII值。注意在test.c文件里面包含oled.h头文件,同时把oled.c文件加入到HARDWARE组下,然后我们编译此工程,直到编译成功为止。
17.4 下载验证
将代码下载到战舰STM32后,可以看到DS0不停的闪烁,提示程序已经在运行了。同时可以看到OLED模块显示如图17.4.1所示:

图17.4.1 OLED显示效果
最后一行不停的显示ASCII字符以及其码值。通过这一章的学习,我们学会了ALIENTEK OLED模块的使用,在调试代码的时候,又多了一种显示信息的途径,在以后的程序编写中,大家可以好好利用。

网友A:
代码要加code啊,不然碰到[ i]就都斜了。

网友B:
我們公司是專業IC代燒,技持各種型號的IC燒錄,如有需求,還請聯系,謝謝!!
       優普士(深圳)有限公司
           聯系人:李**
           聯系方式Tel:18898594141
           分機:0755-27707166#815
             QQ:9137558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要加code啊,不然碰到[ i]就都斜了。

没遇到过.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你说的,什么意思?

2#楼的代码啊

网友C:
  1. 我是代码

网友C:
非常正点,非常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的代码啊

谢谢指出.

网友D:
很不错,鼓励共享

网友E:
可以整理成一本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整理成一本书了

是的,明年4月份左右,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将由北航出版社出版.

网友F:
这里的列高地址不是很明白,列低如果是03h,列高是10h 则在第3列,如果是列低03h,列高是11h呢?

网友G(2014-02-08):
“我们在画点的时候,就必须把要设置的点所在的字节的每个位
都搞清楚当前的状态(0/1?),否则写入的数据就会覆盖掉之前的状态,结果就是有些不需要
显示的点,显示出来了,或者该显示的没有显示了。”

请问原子大哥,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H:
大神,写的太好了~~
问您个问题,SSD1306应该和SSD1289用起来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话,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谢谢~~

楼主:
不同的
SSD1289是TFT彩屏的控制器
不过他们的方法是差不多的
主要就是初始化,然后实现画点函数。

网友I(2014-10-10):
项目中正好用到,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15-02-28):
OLED显示实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