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3-01-22):
图中R3 C1这样接有啥用,该电路的放大倍数该如何算,时间仓促,运放简化了

网友A:
负反馈量从R2与R3+C1的分压中点取出后又经R1与R4分压,最终使得反馈量比无R3支路时小很多了,这样AF放大倍数增大了。
C1有通高频阻低频的作用,就是说高频时反馈量更小,放大倍数更大;
                             低频时反馈量大,放大倍数小些。

网友B:
写传递函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量从R2与R3+C1的分压中点取出后又经R1与R4分压,最终使得反馈量比无R3支路时小很多了,这样AF放大倍 ...

感谢回答,查了下确实有通高频阻低频的作用,说高频时电容阻抗很小,还可以减小高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