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入网络表说明

楼主(2013-01-23):
(无正文)

网友A:
1 2 3列出的库 有问题,找不到

网友B:
查下1、2、3里面出现的器件管脚连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可能是库的问题,我把三个元器件删除掉就可以了。但是有个问题,我原来的pcb上有这三个元件的封装啊,我把它导出到库里面还是不能够找到元件?什么原因,是需要修改原理图吗?

网友A:
一般是原理图和PCB库对不上,引脚的问题,或者是PCB 库 引脚编号不对,焊盘的路径不对,或者是没有生成psm文件

楼主:
使用dbdoctor 产生以下文件,请版主说明下。提示有5个错误??不知道那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