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供电输入是-48V,电源系统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3-01-23):
一通信板卡,供电是-48V,板内需要产生3.3V,5V,12V等。电源部分该如何设计呢?新人,不知道如何处理负电压。

网友A:
供电至少给你2根线吧,一根gnd 一根-48
不对外的话,反过来接 搞个几路 DCDC
如果有对外通讯,由于参考地的不同,你要用隔离的。

网友B:
-48V是相对而言的,你把-48V引脚接地,GND引脚就是48V了。
这样你就会了吧

网友C:
有带隔离的DCDC模块,实现-48V带12V,四分之一砖,八分之一砖都有,然后用12V做母线电压,转换到3.3V等电压

楼主:
-48V是把电源正接地,电源负作为VCC了。那我的后续电路不能仅仅简单的再把两根进线交换一下吧?如何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