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三极管

楼主(2013-01-23):
如图 正在做个试验 输入端是交流的小信号  之前版主建议在二极管那里再加多两个二极管 效果好了一点  但最后还是要在三极管上选型 大神们有什么好介绍吗

网友A:
根据不同电路的要求,选用不同类型的三极管。在不同的电子产品中,电路各有不同,如高频放大电路、中频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电源电路、振荡电路、脉冲数字电路等等。由于电路的功能不同,构成电路所需要的三极管的特性及类型也不同,如高频放大电路所需要的是高频小功率管,如3DG79、3DG80、3DG8l等,也可选用3DG91、3DG92、3DG93等超高频低噪声小功率管。又如电源电路的调整管可选用3DA581、DF104D、2SC1875、2SC2060等。功率放大电路可选用2SC1893、2SC1894、D2027、2SC2383、DA2271等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9e%81%e7%ae%a1/

网友B:
我是来打酱油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打酱油的。

:lol 每次都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不同电路的要求,选用不同类型的三极管。在不同的电子产品中,电路各有不同,如高频放大电路、中频放大 ...

好的 谢了 我看看

网友C:
看不懂!那么多电容,是RC滤波器么....还有小信号放大,不需要激励源么

楼主:
等同是开关吧 当输入端有交流电时,导通了三极管,发射级工作  有点类似于小信号控制打信号  不知道这样比喻对不  现在问题就是不够灵敏 有时输入太小了 他没反应 唉~

网友D:
此电路实现什么目的,楼主在7楼的描述实在太不清楚。
不知道需要实现什么,也就无法选择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实现什么目的,楼主在7楼的描述实在太不清楚。
不知道需要实现什么,也就无法选择管子。 ...

输入端接个传感器 通过振动把传感器里面的5V和GND产生交流电 然后通过该三极管放大
然后经过运放,放大电压,从而点亮LED~就这么简单 版主你看呢

网友E:
直接运放放大,可以吗?容易调节

网友D:
9楼:
不同LED工作电流相差很大,运放输出电流通常不能驱动大功率LED。所以运放在前,分立三极管在后的方案比较好,至少比你的方案好。
你始终没有说清楚传感器输出阻抗(输出电流),传感器输出信号的特性,也没有说LED需要多大电流。一般情况,不需要运放,仅用三极管放大即可,但是否能够使LED正常工作,在不知道传感器输出和LED工作电流时,并不很确定。

网友F:
选个8050吧

网友G:
这么简单,随便找个管都行。版主远不如楼主;P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个8050吧

是的 我准备80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楼:
不同LED工作电流相差很大,运放输出电流通常不能驱动大功率LED。所以运放在前,分立三极管在后的方案 ...

呃 传感器输出电流μA下的交流 电表测不出了 一般的LED都是mA的 这个没多大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D:
9楼:
不同LED工作电流相差很大,运放输出电流通常不能驱动大功率LED。所以运放在前,分立三极管在后的方案 ...

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I:
Q1静态时基极电流到na级了:funk:这是否会导致截止失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Q1静态时基极电流到na级了这是否会导致截止失真呢

:funk:

网友J:
"....之前版主建议在二极管那里再加多两个二极管 效果好了一点 ....."
如果D1、D2是普通二极管,D1、D2就构成1.4V的稳压电路。对楼主放大器而言1.4V太小了吧!只好再加多两个二极管。如果D1、D2是2个红色LED也还可以,稳压值变为2X1.7 = 3.4(V)。或者干脆取消D1、D2,然后连接个47uF电解到GND,说不定放大器效果更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哈哈,只是一个担心而已,楼主用两个二极管把集电极端电压值下降的道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