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输出级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3-01-23):
1.看了很多前辈关于反激变压器计算的例子,但是发现很少提到变压器输出级电流是根据什么推算的。
2.小弟胡思乱想之下,又搞出了不少问题:
在 Ui 占空比D 初次级匝比N 确定的情况下,Uo是确定值,假如负载变化的话,输出电流会是变化的吧?  若要实现不同负载的恒压,通过改变占空比 D就可以实现了吧?
3. 根据 初次匝比 N =U1/U2 = I2 / I1,对于双路5V输出 ,5V的A路和5V的B路匝数应该一样的吧,那么5VA和5VB的输出电流一定相同吗?像 5V 10A 和5V 20A双路输出的设计是否不能实现?

网友A:
对于多路输出而言,初次级的电流比计算往往是将所有输出绕组的电流折算到同一个输出绕组后再计算;
同时输出5V 10A和5V 20A是可能的,可以使用多路反馈交叉调节的方法实现。
但是,要使两个5V输出电压在负载变化的条件下做到同样准的话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B:
输出线径可以根据输出电流有效值和电流密度来大致选取。
多路输出,电流按需分配,可以相等但多数是不等的,可以根据安匝平衡来简单判断一下,NpIp=NaIa+NbIb,

楼主:
慢慢体会ls两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C(2013-05-17):
开关变圧器次级绕组的线径与输出电流的计算:是不能按工频变压器计算方式来的!…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