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中输入阻抗怎么算?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中输入阻抗怎么算?是多少?谢谢。

楼主(2013-01-23):
这个电路1脚输出时产生的波形对吗?

楼主:
信号发生器连接C1处为输入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1脚输出时产生的波形对吗?

输入正弦波

网友A:
苏嘎!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过零点检测电路:dizzy:

楼主:
呵呵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电压达到饱和了

网友B:
表示没看懂啊

楼主:
唉,自己细细想了下,觉得输入阻抗没有。呵呵,不知道大家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