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CS线接法

楼主(2013-01-23):
JEDEC里面能做到的最大的规范是1Gbit, 上次做一个新平台,直接copy的DDR,结果换了个2G的DDR就出问题了,数据会随机的变化。
PS:DDR是DDR与NAND做在一起的MCP,107-ball标准的JEDEC pinout
仔细检查了下原理图,发现是少接了一个CS,换了一个1G bit的DDR,终于正常了。后来仔细查看规格书发现1G的MCP只有1个CS,2G的MCP有2个CS,2G的MCP包含2个LPDDR的die,所以一定要接2个CS,或者将其中一个CS拉高(拉高未验证)。
现在不想用MCP了,想直接做上DDR+NOR flash,因为MCP很容易就停产了。选择DDR芯片的时候,选了一个2G的DDR,但是发现只有一个CS,我现在就很疑惑1个CS可以控制2G的DDR吗,因为JEDEC的规格里面最大的Die也就1G,2G就是2个die,需要2个CS,但是为什么只有1个CS.
希望有DX能回答下
谢谢先

楼主:
不晓得是不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JEDEC里面规定的DDR的容量,以及相应的行列地址配置等参数,一个die的最大容量是1Gbit,如果是2Gbit的话,按照JEDEC的规格需要2个CS,但是2G的IC上只看见一个CS,是不是厂商根据需要在JEDEC的基础上更改了相关的标准,比如说行列地址的位等。
DDR IC用的不多,希望有经验的DX指导下

网友A:
只用过DDR2,DDR应该差不多,JEDEC里面描述CS可以支持两个可选CS,来支持设备的堆叠
能否告知2GDDR一代 一个CS的IC型号?你确定不是DDR2
看micron里面也没有2G的DDR一代

楼主:
不好意思是mobile DDR
2G的LPDDR里面只有一个CS
附件是随便找的一个LPDDR

网友B:
正弄DDr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DDR2,DDR应该差不多,JEDEC里面描述CS可以支持两个可选CS,来支持设备的堆叠
能否告知2GDDR一代 一 ...

我下面的附件是一个2G的LPDDR,是只有一个CS,不是DDR,我搞错了

网友:
附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