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防止外界对CAN通信的干扰

楼主(2013-01-23):
在作CAN通信,CPU用的是LPC11C14,CAN用的是TJA1051,不作光藕隔离,现在能正常通信,但是稳定性不好,请大虾指教一下,如何提高稳定性。TJA10515V供电,加了一个滤波电容,CANH,CANL之间加了一个100pF电容,远距离通信的时候再加一个120欧的电阻,CANH,CANL,都加在ESD上,CANT,CANR加个限流电阻330,都直接接到CPU上,CANR接一个15pF,S脚接地,工作模式,会经常把CPU打坏,这个电路是在TAJ1051数据手册上面看到的推荐电路,求有什么更加稳定的设计,防止外界对CAN的影响。QQ:372414937,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考虑把 R3,R4 再加大一些, 增加限流能力.
不过, 最好还是先检查一下, 把 CPU 打坏的发生机理, 再想针对性的办法

网友B:
将CPU “打”坏,应该是 TJA1051 与 CPU之间没有 电隔离, CAN总线上的 瞬时脉冲 导到 VCC, 令CPU受不了而坏掉。
增加 R3、R4 意义不大。

网友C(2013-03-25):
加上隔离吧

网友D:
是用光耦隔离,另外外界进入你的接收端,怎么也得加个滤波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