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3976芯片在使用中发现电感和芯片本身发烫

楼主:
本人设计的一个电路板,原理是按照LT3976资料中的经典电路设计,焊接完成后在使用中发现电路板在DC12V供电,7V输出,电流超过2A的时候,电感和芯片发烫!请求高人指点

就是将上面的576K电阻换成了196K其他的基本上一样

网友A(2013-01-23):
据我的经验,不一定是电感热,可能是其他的元件热然后通过PCB传过去的。把原理图贴上来

网友B:
跑两A很热了,你的电感线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的经验,不一定是电感热,可能是其他的元件热然后通过PCB传过去的。把原理图贴上来 ...

就是将上面的576K换成了196K,PG接了200K电阻连接在OUT端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将上面的576K换成了196K,PG接了200K电阻连接在OUT端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

我单个做了PCB板,还是这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两A很热了,你的电感线小吗?

电感线可以承受它所过的电流了,我还跑线了还是发烫

网友B:
表面温度是多少?80°还是100°,本来这种IC跑2A应该很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