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门禁卡

楼主(2013-01-23):
今天老板突发奇想,想把门禁卡做成各种模样,就是专门做门禁卡销售.嵌入在手机贴膜中等各种款式.
请问小区门禁卡的协议是否为标准协议,如果专门做门禁卡是否只要在物业处授权就可以,门禁卡是买现成的还是要自己写程序掩膜?谢谢!

网友A:
你们老板属于销售出身的。:lol

网友B:
这样的近磁场通信好像是有一个标准协议哦。。 等高手的权威答案

网友C:
这里面可以自己写程序的

楼主:
在看EM4100芯片的资料,好像程序从厂家出来就掩膜好了,在详细看看

网友D:
可能不是很好做,手机的金属会耗一定的射频能量刷卡距离较短,如握奇的SIMPASS卡刷卡。门禁卡的协议有标准的 常用有125kHz(ISO7815), 13.56mH(ISO14443A ISO15693协议),低端的门禁读卡器多为125kHz。做门禁卡125Khz有现成的芯片,其它的不是很清楚。可以找国内卡商 东信和平 柯斯 握奇 了解 。不过目前id卡和逻辑加密卡淘宝上卖到一元以下,这个点子可能不是那么好搞,移动电信也早搞过手机一卡通了,不是很成功。

楼主:
谢谢楼上,ISO7815这个协议不知道哪里能找到,我先找找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ISO7815这个协议不知道哪里能找到,我先找找看.

ISO7815的协议不容易找,ISO7816的有很多

网友F:
协议其实不用你去弄的~因为你不搞读卡器。读卡器装在门上。你要搞卡,但你没有生产晶片的技术。所以你能搞的只是去调查门禁卡比较通用的是那种RFID系统(很多是125Khz的固定ID卡)然后你需要跟晶片供应商联系,采购此种晶片(芯片),并按照芯片装配的要求,设计你的卡的形状结构。
芯片的ID是固定的数码,没有别的要求。使用的时候需要先在读卡器系统中注册此ID。否则,读得出数码也属于系统之外的,不予响应。

网友G:
NFC~小日本的东西~
可以整手机里面,不过不推荐小日本的

网友H:
完全同意 7F。

我们做一卡通也有1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