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封装时有地方没看懂,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3-01-23):
请问右上角的eee,fff什么意思,那一块的字母有什么含义?多谢多谢

网友A:
你的手册下面还有个表 例如:下图 这个一般代表公差

网友B:
:lol看图要看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册下面还有个表 例如:下图 这个一般代表公差

就是说b的误差最大值时eee 或者fff吗?

楼主:
整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要看全哦

图来了,我怎么手机拿反了?

网友C: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D:
看资料要认真

网友E:
那个真是没注意过,其实可以不用管那个,

网友F:
符号为位置度公差标识,找本机械设计的册子,看“形位公差”。

网友G:
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符号为位置度公差标识,找本机械设计的册子,看“形位公差”。

谢谢啦,百度了下,虽然不是很懂,但是约莫跟我没太大关系吧:lol.问下,怎么结帖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百度了下,虽然不是很懂,但是约莫跟我没太大关系吧.问下,怎么结帖啊 ...

BGA封装,制作footprint适当考虑焊盘尺寸就OK了,焊盘直径好像需要比锡球直径小20%,如果没记错的话,呵呵。
结贴我也有点迷糊了,有一段时间没来,二姨又改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