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清零问题

楼主(2013-01-23):
我想要用定时器做一个报警输出,要求是设定时间没有事件发生就报警,如果有外部事件发生就正常执行时间,现在的问题是在外部事件中断里面我想要重新计时也就会需要把之前的计时清掉,哪条语句能够实现呢,哥儿们这问题纠结了很久了,希望大家能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A:
如果是C语言,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语言,直接=

嗯 我用的是Keil C  您是说我直接对计数寄存器赋0就可以吗

网友B:
FWLib\src\stm32f10x_tim.c
void TIM_S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u16 Counte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 Set the Counter Register value */
  TIMx->CNT = Cou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