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的分频

楼主(2013-01-23):
为什么STM32参考手册里说RTC的秒中断最长可产生1秒的中断?实验显示明明可以超过一秒啊

网友A:
具体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代码呢

参考手册中关于RTC prescaler load register的描述:If the input clock frequency (fRTCCLK) is 32.768 kHz, write 7FFFh in this register to get a signal period of 1 second.只要给这个寄存器写的值大于7FFFh就比一秒长了啊

网友B:
If you used inpute colck is 32.768 and wrote the 7FFFH in the register , you can get a signal period of 1 second .
of course, you can write other value into the register .
for example :
   if you write 3FFFH into register , I think you will get a signal period of 2 seco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you used inpute colck is 32.768 and wrote the 7FFFH in the register , you can get a signal period ...

写3FFF时间应该是变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