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一个电路,元件及其值都知道,怎么利用MATLAB求其频率响应呢?

楼主(2013-01-23):
模拟信号哈~难道模拟信号也要用FFT,大神们给我说下思路即可,具体怎么做我去查资料即可。

网友A:
只用orcad和Multisim仿真过   可以看到它的频率响应   Matlab具体不知道啦

网友B:
计算出输出/输入的传递函数,用bode 函数画出幅值和相位图,再分析.

网友C:
为什么要用Matlab,用FPGA实现?

网友D:
上面说的都是用MATLAB里的工具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自己写个MATLAB小程序,观察频率相应,方法如下:

1.  确定好输入输出信号后,由于其他参数已知,可调出其系统函数,将输出值写成用频率表示的表达式;
2. 整理成关于频率f的函数后,写个循环(如for f = 0:1:10000),用plot或其他函数画出此时系统函数的幅值即可。

我之前做过这些,也联合PSPICE,SMITH软件仿真过,结果都是一致的。

网友E:
有阻、容值就有了传递函数,根据传函就可以用MATLAB画出频响

网友F:
如果只有电阻电容电感,是可以方便求出传递函数的,然后就可以Matlab分析了。
如果不好求出,可以贴出来,很多热心人都会帮忙的。

楼主(2013-02-27):
谢谢大家,看来必须是要算传递函数的,但如果系统是高阶系统呢,自己手工算就麻烦了吧?有没有可以根据电路计算传递函数的软件呢?
利用MATLAB的Simulink可不可以画出其电路原理,然后根据这个电路原理直接出频率响应呢?

网友G:
你查一下bode()函数的用法

楼主:
后来自己知道了。如果是连续时域系统,用freqs(),如果是离散时域系统,用feq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