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租稳压方法

楼主(2013-01-23):
车机上有个数字功放电源输入标准为24V ,但车机充电时电压可能达到28V,所以请问各位前辈如何在数字功放电源输入端加保护电路,让其电源输入电压稳定在24V。谢谢!

网友A:
不要保护,问题不大,凑合用吧

网友B:
串联一个4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可以试试!!

网友C:
串个稳压管要不得。用LT431、PMOS管构成24V的LDO稳压电源。

网友D:
数字功放的耐压值是多少,如果极限值是24V的话,那你的系统最好不要工作在24V;如果极限值高的话,耐到28V应该也没问题
24V车载系统,需要过36V的标准的噢,36V,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