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试手机ESD发现一个很经典的现象

楼主(2013-01-23):
今天测试手机ESD发现一个很经典的现象, 还请群里的高手门帮忙分析下。具体现象如下:

空气放电,+10K,机器会重启,但是如果把手机垫在圆珠笔上,+12K都不会出现重启了,这个是不嗯是涉及到电场与磁场之间的问题呢?
如果是,有什么办法整改呢?

请老师们指教啊,在深圳出差打ESD,搞不定都回不了家过年了,:'(

楼主:
求大神啊,
叶公呢。。。
HWM呢。。。。
xwj呢。。。
春阳呢。。

网友A:
我觉得也许是你们定的测试方法的问题
以前我们打8KV 的时候,一张金属台 接地 铺上静电台布, 再搞个小桌子大概15cm高  放被测仪器,开始打静电。(这个是我们的测试部修订的方法)
有次我把小桌子拿掉了,机器直接放在静电台布上,不过,机器自动重启。
至于为什么,我也没弄明白。

网友B:
这个涉及到电场与磁场的问题,就是EMC问题。

整改办法:还是老生常谈——加强对机器敏感部位的屏蔽、隔离。比如屏蔽好MCU、DSP的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许是你们定的测试方法的问题
以前我们打8KV 的时候,一张金属台 接地 铺上静电台布, 再搞个小桌子 ...

嗯,是的我们也是一张金属台接地,然后打静电的区域有贴一层绝缘的东西,我手机放上去打就重启,垫只笔在手机下就OK。 我跟他们这边人反映,可他们说他们其他机器都是这样打的,纠结啊, 出差打静电两个星期,没弄好,领导一直不让回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涉及到电场与磁场的问题,就是EMC问题。

整改办法:还是老生常谈——加强对机器敏感部位的屏蔽、隔离 ...

小马哥 ,你说的加强对机器敏感部位的屏蔽,隔离我都做过了,没效果啊。 现在的情况是手机下面垫只笔,就行了,不垫就挂啊,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C:
大神呢?出来解决一下

网友D:
我怎么感觉你说得应该是接触放电,空气放电不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D:
好多问题是测试没有按标准来而搞出来的,但是有时候领导要过,又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你说得应该是接触放电,空气放电不容易出问题的

是空气放电

楼主:
求老师们解惑

网友E:
很想知道,等待大神解决...

网友F:
我想知道这个测试的规范流程和工具还有规格的资料,请知道的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这个测试的规范流程和工具还有规格的资料,请知道的指导指导

这个你可以去下载国标看看

网友G:
难道是 耦合造成的?
1.你有没有测试 偶合板(HCP,VCP)结果怎样?
2,手机外壳是金属的么?圆珠笔是什么材质
3,ESD 重启是什么原因,分析过没有,可以试试在RST,CPU 电源脚加0.1UF电容对地滤波,或者TVS管保护,需要找到问题点
4,静电有没有泄放路径,屏蔽就是防耦合,接地就是泄放,

网友H:
做过近三年手机基带且被ESD问题深深折磨过的的基带工程师来回复一下:
两个导体之间的电势强度,与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近,电势强度越大。电势强度越大,瞬间所释放出来的EMI强度越大,手机越容易被重启。
在测试台上,下面接地的铝板电势为零,静电枪电势恒定(如12KV)。这样,如果手机远离铝板,则放电瞬间所释放的EMI值越小。
你甚至可以做两个实验,证明这个想法:1)铝板不接地,即其电势不再为零;2)将手机再垫高一点。理论上原来12K过的,可以调到更高的电压都可以过。
ESD问题要解决的话,跟手机整体设计有很大关系。要不全塑料壳,要不金属壳但是必须与主板接好地。

网友I(点评):
正解,强度与距离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是 耦合造成的?
1.你有没有测试 偶合板(HCP,VCP)结果怎样?
2,手机外壳是金属的么?圆珠笔是什么材 ...

圆珠笔绝缘的,其实只要垫高一些差不多1CM高,就OK,电容都有加的。 至于你说的HCP,VCP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过近三年手机基带且被ESD问题深深折磨过的的基带工程师来回复一下:
两个导体之间的电势强度,与距离成反 ...

真心感谢,遇到熟人了哇,我做手机基带才半年多。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是你这么认为的。

是塑料壳,但是后置摄像头装饰件是金属的,静电时从前面receiver打进去的,从其他地方放电不会有问题,就是重受话器钢网那里打进去会重启,然后把手机垫高了也就OK了,问题是这边客户不同意这种做法。 急啊

网友B:
EMC真的很麻烦。找问题有时题需要10天半个月也说不准。等到问题找到,你又哭笑不得。。。问题其实很简单。

网友G:
就是垂直耦合,水平耦合,你们不用做?

网友J:
HCP  horizontal  couple  plane
VCP  vertical  couple  plane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过近三年手机基带且被ESD问题深深折磨过的的基带工程师来回复一下:
两个导体之间的电势强度,与距离成反 ...

师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垂直耦合,水平耦合,你们不用做?

没做这个貌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C真的很麻烦。找问题有时题需要10天半个月也说不准。等到问题找到,你又哭笑不得。。。问题其实很简单。 ...

哈哈 ,我都带深圳块两个星期了,上周一来得。

网友G:
最好是能找到具体的问题点,从电路上解决,,敏感电路逐一排查,或者加强一下主板与外壳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是能找到具体的问题点,从电路上解决,,敏感电路逐一排查,或者加强一下主板与外壳的接地 ...

放电部位就只有指示灯和受话电路跟主芯片通信,我都把指示灯和受话器到主CPU的线路断开了,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K:
如是MEC的问题确实很麻烦

网友L:
建议先找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重启,有些是可以从软件上去整改的

网友M:
那是因为ESD放电的强度和耦合电容大小有关的。
手机越靠近接地板,放电强度越高。
如果没有接地板的耦合,就没有放电现象了,或者需要更高的电压才会放电。

手机ESD,要看内部布局和走线,看看是否有TVS管,看看是否可以堵(让放电强度变低),看看是否可以接地(旁路掉ESD,不对关键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N:
1、打那个位置的时候会出现重启;
2、打空间耦合是否会重启;
3重点分析复位和时钟;
你打的10KV事什么标准?一般都是空气8KV 15KV;

网友O:
手机内部的电磁敏感元件需与金属外壳隔离,金属外壳需与内部地线绝缘.
如果相连都将增加电磁干扰.拙见!

网友P:
有空倒要看看!

网友Q:
emc这一块很多问题我都搞不定啊   汗   差距哈市很大的  呵呵

网友R:
1、容性耦合,可能性80%
2、绝缘强度不够,可能性20%

楼主:
引用 网友R:
1、容性耦合,可能性80%
2、绝缘强度不够,可能性20%

我感觉也是容性偶尔,兄弟有什么好的解决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手机内部的电磁敏感元件需与金属外壳隔离,金属外壳需与内部地线绝缘.
如果相连都将增加电磁干扰.拙见! ...

兄弟的意思是说,金属外壳需要跟主板地绝缘?
我们手机是外壳是塑料的,只有前壳放LCD的是钢片,钢片与主板有两个弹片与2个螺丝跟主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是因为ESD放电的强度和耦合电容大小有关的。
手机越靠近接地板,放电强度越高。
如果没有接地板的耦合, ...

真心没办法堵,放电是从RECEIVER那进去,而RECEIVER装饰件是在前壳上,他被TP给盖着的,你拿自己手机看看受话器的位置就明白了;至于说TVS管,受话器信号线都有加,我们手机电路ESD防护做的还是很充足的,TVS管基本该加的都有加。

网友S:
手机是不是做间接放电,手机没有地线

网友T:
圆珠笔把静电吸收了。静电无法是屏蔽和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T:
圆珠笔把静电吸收了。静电无法是屏蔽和泻除。

汗,其实只要垫高手机就行,怎么会是圆珠笔把静电吸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手机是不是做间接放电,手机没有地线

斑竹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金属的肯定会放电,我觉得不是空间耦合造成的,肯定是放电了。
考虑:
1结构设计合理性?钢网是不是太靠 ...

如果是放电的话,为什么垫高手机就可以了?
受话器钢网就通过两个弹片与主板连接,一个是信号脚,一个是地,地跟主板大面积地相连。
信号有保护的,受话器信号线都有并TVS管到GND。

网友A:
听筒和壳之间你要垫个防水膜的,试试

网友:
楼主你可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筒和壳之间你要垫个防水膜的,试试

防水膜贴上去,声音还能出的来吗?

网友A:
可以的。以前做三防手机 都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以前做三防手机 都放的

这东西成本贵不贵啊

网友U:
空气+10k不过,-10K呢?接触能过多少?Reciver的钢网和PCB的GND如何连接?猜测是ESD电流在GND上引起的Bounce过大引起复位,垫高相当于ESD电流小了,Bounce就小。能否把背面的摄像头摘掉,再试试?

网友V:
楼上那位是在深圳哪里做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空气+10k不过,-10K呢?接触能过多少?Reciver的钢网和PCB的GND如何连接?猜测是ESD电流在GND上引起的Bounc ...

空气-12K都没问题,Reciver是通过两个弹片跟主板相连的,一个地,一个信号,现在信号通路被我断掉了,垫高ESD电流怎么就小了呢?
下午把摄像头去掉试试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上那位是在深圳哪里做测试啊。

**园,菲利普公司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气-12K都没问题,Reciver是通过两个弹片跟主板相连的,一个地,一个信号,现在信号通路被我断掉了,垫 ...

钢网跟主板没有连接,嵌在前壳上面

楼主:
空气放电,就是打上面那个孔,出现重启,-12K没问题,+12k就重启,+8K偶尔都会重启

网友W:
ESD测试,学习了。

网友X:
呵呵,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呀!

网友Y:
这个真不知道...再等等大神吧...

网友U:
引用 楼主:
钢网跟主板没有连接,嵌在前壳上面

打钢网就有问题,打其他地方就没有问题。说明一定是从钢网进去的。钢网没有和PCB连接,不表示不会放电。看看钢网周边是不是有大面积的铺地。垫高相当于耦合电容减小了,放电电流自然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打钢网就有问题,打其他地方就没有问题。说明一定是从钢网进去的。钢网没有和PCB连接,不表示不会放电。 ...

钢网下面就是Receiver ,Receiver是两个弹片接地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U:
打钢网就有问题,打其他地方就没有问题。说明一定是从钢网进去的。钢网没有和PCB连接,不表示不会放电。 ...

偶尔电容,是哪跟哪产生的,用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减小呢? 除了垫高手机与静电台的距离

网友U:
引用 楼主:
偶尔电容,是哪跟哪产生的,用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减小呢? 除了垫高手机与静电台的距离 ...

把sensor摘掉的结果怎么样?-----这个实验是想看看放电的路径是不是经过sensor到导板上的
耦合电容,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会产生,特别是两个导体之间。可以考虑PCB距离加大。
还有一个实验,在钢网上接一根短的线,直接短接到导板地上,看还会不会重启。

楼主:
sensor离钢网位置很远啊,receiver地脚 旁边是个摄像头支架,摄像头旁边才是sensor,不过支架一接地的,刚去实验室打,一个女的测试员跑过来不给实验室我用了,我说我就用10分钟,不行,那女的托着个黄瓜脸说,真想爆出口了,这么不好相处

网友Z:
怎么赚积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天又过了,没进展啊

你把手机重启电路完全禁止。你看还重启不重启。。。其他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手机重启电路完全禁止。你看还重启不重启。。。其他再说。

重硬件上断开吗? 明天试试

网友U:
引用 楼主:
sensor离钢网位置很远啊,receiver地脚 旁边是个摄像头支架,摄像头旁边才是sensor,不过支架一接地的,刚 ...

sensor 不就是摄像头吗?: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U:
sensor 不就是摄像头吗?

摄像头是CAMERA, sensor是传感器, 不过上午我把sensor和 camera 都拿掉了 还是没用

网友U: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是CAMERA, sensor是传感器, 不过上午我把sensor和 camera 都拿掉了 还是没用 ...

还有什么接口可能是放电的通路?仔细观察和思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个一个怀疑点排除,有时还有可能是多种因素一起在起作用。我帮不了你啦。

网友J:
esd本质是电荷的转移。身上带了电,接触到导体,即使导体不接地,也会发生静电放电,原因很简单,一个带电物体和一个不带电的导体接触必然发生电荷转移,就是放电了。那么,究竟转移多少电荷合适呢?以下以金属凳子和人体为例陈述,人体和凳子都与地面绝缘,人体带电,凳子不带电。
人体模型通常是对地150P的电容,330ohm的阻抗。
假如凳子的对地电容Cd为450P,150p的人体电容带电4KV,放电之后两者电压相等,则放电之后电压为4kv*150p/(150p+450p)=1KV。如果Cd为1p,则人体几乎对之不进行放电。凳子离地面越远,Cd就越小,电荷转移的就越少。

以上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手机垫起来ESD就通过了,垫起来之后,手机对于地面的寄生电容就小了,电荷转移就少了。换言之,放电电流就小了,辐射就小了,地平面上的波动就小了,ESD就通过了。

手机esd不通过,最终还是电路的抗干扰的能力太差,建议检查一下pcb,是否有地平面没有包住的敏感走线,是否有地平面裂隙。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还有什么接口可能是放电的通路?仔细观察和思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个一个怀疑点排除,有时还有可能 ...

你已经在帮我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esd是由于电荷的积累造成的,身上带了电,接触到导体,即使导体不接地,也会发生静电放电,原因很简单,一 ...

谢谢兄弟耐心的讲解。
估计的重新改PCB板了

网友AA:
直观感觉是敏感线路没有包地好,导致耦合的。不过没有看到东西,不好说。建议还是认真查查这个钢网附近有什么敏感的信号线,加个小电容看看是否有变化。先把问题搞清楚,再做线路板,否则又是浪费。另外从软件方面也考虑考虑,是否可以把一些复位功能给取消点,看看是否有变化,从而分析出复位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关注楼主的情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网友T:
根据钢网就是一个很强静电汇合体。主板没有做金属屏蔽并焊接到地线上?吧钢网连接到PCB的地,并焊接一个静电缓放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T:
根据钢网就是一个很强静电汇合体。主板没有做金属屏蔽并焊接到地线上?吧钢网连接到PCB的地,并焊接一个静 ...

主板有做金属屏蔽的,钢网拿空气也能重那个孔里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直观感觉是敏感线路没有包地好,导致耦合的。不过没有看到东西,不好说。建议还是认真查查这个钢网附近有什 ...

钢网附近,没有什么敏感信号了。今天公司又寄了两块2.0的版过来,听说是多打了几个地孔,然后在那边测试好像结果会好些,明天我去验证下

网友AA:
接地的孔在什么地方,是否缩短了放电路径,否则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期待楼主明天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钢网附近,没有什么敏感信号了。今天公司又寄了两块2.0的版过来,听说是多打了几个地孔,然后在那边测试 ...

公司新寄过来的 2.0版本 主板,空气放电12K 过了, 就是多打了几个地孔,真坑人。

谢谢兄弟们的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新寄过来的 2.0版本 主板,空气放电12K 过了, 就是多打了几个地孔,真坑人。

谢谢兄弟们的帮忙。 ...

这样看来多打地孔很重要。

网友AB:
可怜的小马哥,我同情你

网友AA:
这事就就这么结束了?多打孔的作用有时候不一定是正的,有时候会影响地平面的完整性,从而导致系统不稳定,也可能延伸导致ESD性能降低。不过既然测试通过了,说明对这个板子作用是正的。感觉打了几个孔后,还是缩短了放电路径了,所以性能提高了。楼主有经历的话,再仔细分析分析,对以后的工作有好处。

网友AC:
手机放在测试台上直接打静电出问题是因为手机距离地平面比较近,与地的电容较大,打静电时静电已经耦合到了手机上,再通过手机耦合到地中,因为电容较大,耦合电流大,导致内部电路出问题。
当垫上一只圆珠笔时,手机与地平面距离增大,电容减小,静电通过手机耦合到地平面的电流小,速度慢,所以手机不容易出问题。
这个问题要解决比较麻烦,这个还是要好好解决手机内部结构以及电路板的EMC设计,尽量让静电不要耦合到线路板上,最好沿手机外壳耦合到地平面中。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只供参考。

任何解决EMC的问题都要分析耦合回路,分析耦合强度最大的部位,基本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事就就这么结束了?多打孔的作用有时候不一定是正的,有时候会影响地平面的完整性,从而导致系统不稳定, ...

谢谢哥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事就就这么结束了?多打孔的作用有时候不一定是正的,有时候会影响地平面的完整性,从而导致系统不稳定, ...

还不结束兄弟过年都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事就就这么结束了?多打孔的作用有时候不一定是正的,有时候会影响地平面的完整性,从而导致系统不稳定, ...

这个真心不知道从哪入手分析

网友AD(2016-03-19):
静电枪输出经过:1)手机被测点;2)手机与耦合平面之间的电容;然后到达大地形成一个回路。   垫高之后,电容变小,则分压变大,从而手机上的分压变压,从而减小了静电损伤的风险。  解决静电问题,基本上都是将静电疏导到手机的地,这样在整个静电回路中,手机占的阻抗很小,无法形成大电压,从而避免了静电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