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菜鸟请教c语言变量定义

楼主(2013-01-23):
#include<reg51.h>
sbit DAI=P3^2;
sbit LAT=P3^3;
sbit EN=P1^3;
sbit DCK=P2^2;

unsigned char Data;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rem, Data;
  rem=0;
  EN=1;
  LAT=0;
  for(i=0;i<8;i++)
  rem=Data<<i;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ata=0;
    display();
         }
}

这样定义Data是否该报错?

网友A:
你想问的是哪一句?

网友B:
肯定不会抱错。局部变量会屏蔽全局变量。

网友C:
我做销售的都看出来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销售的都看出来了

: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会抱错。局部变量会屏蔽全局变量。

哦  谢了

网友D:
版主理解错Data了吧,呵呵

网友E(2013-10-09):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会抱错。局部变量会屏蔽全局变量。

不能说是屏蔽了(这个说法不好),而是说:这是2个不同的变量,只是同名了。 比如:西安路的10号,和北京路的10号那样。 10号是重名了,但分属于不同的“类”西安路和北京路。所以这2个变量都是存在的,只是一个在全局“类”中,一个在局部“类”中;在内存中表现在不同的物理地址位置(内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