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电磁炉面板的按键板感 应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1-23):
图中 是美的电磁炉面板的按键板,弹簧感应按键是通过表面一隔热层隔离,线路板上面的弹簧就是对应的一个个按键,这是什么感应原理?隔了层厚厚的绝缘板也能感应?我很好奇,知道的电工们能讲讲它是什么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按键!!!

上面隔了层厚厚隔热绝缘板也能感应电容?

网友B:
金属弹簧感应器用于电容式及单片机触摸屏电器的专用弹簧按键。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HwxODE0MDF8MjExOD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