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 USB FS Device Lib中Custom_HID与Mass_Storage范例的ENDP0_RXADDR

楼主(2013-01-23):
请问一件事:
stm32 USB FS Device Lib (v3.4.0)中的范例:
Custom_HID与Mass_Storage范例中的 #define ENDP0_RXADDR  (0x18) 是否与ENDP1_RXADDR或ENDP2_RXADDR        地址重迭了吗 ??
因为按照PMAAddr 起始地址0x40006000计算如下:
EndPointDirectionRegisterLengthPMA_Addr_BeginPMA_Addr_End
40006000  HexHexHex
EP0Tx0AddrTx044000600040006003
  CountTx044000600440006007
 Rx0AddrRx04400060084000600B
  CountRx044000600C4000600F
EP1Tx1AddrTx144000601040006013
  CountTx144000601440006017
 Rx1AddrRx14400060184000601B
  CountRx144000601C4000601F
EP2Tx2AddrTx244000602040006023
  CountTx244000602440006027
 Rx2AddrRx24400060284000602B
  CountRx244000602C4000602F
但是实际运行Mass_Storage,数据读写又正常, 想不懂为何 #define ENDP0_RXADDR 设定为 (0x18) ??

Custom_HID范例 : usb_conf.h文件中定义
/* defines how many endpoints are used by the device */
#define EP_NUM        (2)
/* buffer table base address */
#define BTABLE_ADDRESS        (0x00)
/* EP0  */
/* rx/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0_RXADDR                (0x18)
#define ENDP0_TXADDR                (0x58)
/* EP1  */
/* 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1_TXADDR                (0x100)
#define ENDP1_RXADDR        (0x104)

Mass_Storage范例 : usb_conf.h文件中定义
/* defines how many endpoints are used by the device */
#define EP_NUM        (3)
/* buffer table base address */
#define BTABLE_ADDRESS        (0x00)
/* EP0  */
/* rx/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0_RXADDR                (0x18)
#define ENDP0_TXADDR                (0x58)
/* EP1  */
/* 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1_TXADDR                (0x98)
/* EP2  */
/* R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2_RXADDR        (0xD8)

网友A(2017-06-15):
对啊,咋回事不一样的?

网友B:
同问,难道这里用的是单个字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