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两个VSS引脚都接地吗?

楼主(2013-01-23):
PIC有的型号有两个VSS引脚,可不可以一个接地,另一个悬空呢?

网友A:
都接上吧,干嘛要悬空呢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两个VSS是不是短路的就知道能不能悬空了

网友B:
不可以,人家弄2个出来就是为了减小接地阻抗,你却想着要偷懒。

网友C:
应该都接地。

网友D:
LZ不会布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