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流电压计算脉冲能量,【我基本功不扎实。。】

楼主(2013-01-23):
平时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发现一到外面来遇到很多问题,希望好心人给我解释一下应该怎么弄,怕被老板骂。。

有个2000Hz频率的脉冲,我测了单个脉冲的电压和电流的波形,如下:
电流电压波形:

我想计算每秒钟产生的能量,那么就是 单个脉冲的能量 x 2000Hz = 每秒钟的能量。
可是现在发现电流和电压不是相同相位的,所以在excel里面把电流和电压相乘得到VA图:

那么我只要算这个VA图的面积就能得到单个脉冲的能量了?用不用去管正的负的部分啊?我需要计算相位差(功率因数)吗?

补充:我好想已经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求能量应该是 VxIxdt ,这里的dt应该是我的采样间隔对吧?比如采样率是250MHz的话 dt=4ns?

网友A:
就是这样计算的方法,求面积。但是,面积有正有负,负的要减去。
数值功率计算方法,就是所有的小的V*I的累加,再乘上采样间隔。
无需考虑相位或功率因数,这两个参数可以分别求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计算的方法,求面积。但是,面积有正有负,负的要减去。
数值功率计算方法,就是所有的小的V*I的累 ...

谢谢你!终于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