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380v转5v直流电源

楼主(2013-01-23):
要做一个380转5的直流电源,输入是线电压380v,要求输出电压5v 电流1A左右,图中阻容降压后只有几十毫安,经过三极管放大。图肯定是错误的。图中B相电压出来之后会不会直接通7805把它烧掉呢,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各位大虾们探讨一下。附:由于工业现场有的只有3根火线,没有零线,只能通过380转,只需要稳定的5v电压就行,成本要低,不能用工频变压器。

网友A:
你的380V是直流吗?
D1和D2应该改成整流桥吧?

网友B:
如果DIY的话可以用Buck降压然后连DC-DC变换器,肯定能满足要求

网友C:
BUCK吧,
三极管放大的前提是有人给他提供足够的能量,

网友D:
我们可以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上海振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zl_zhenlei@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380V是直流吗?
D1和D2应该改成整流桥吧?

是交流380。。我用的是半波整流啊。。难道半波整流不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交流380。。我用的是半波整流啊。。难道半波整流不可以么。。

哦,没事,只是看着有点怪而已。:)

网友E:
阻容你就别想了,做1W还可以,5W基本没戏。
有三相的地方会没有零线?
5W变压器其实体积也不大啊?为什么要限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容你就别想了,做1W还可以,5W基本没戏。
有三相的地方会没有零线?
5W变压器其实体积也不大啊?为什么要 ...

有的现场只有三根火线,没有零线。老板想做体积小的,而且价格控制在十元左右,上面的电路b相会不会直接通过7805直接把电路烧坏啊?阻容降压后电流小,通过三极管放大电路功率不会提高吗?谢谢!

网友F:
做这个电路的人真是太高的,GND的回路在哪里??
搭出来试一下,我看有5V了才怪呢!!!

网友G:
这个电路怎么看
怎么感觉有些别扭
有点想当然了

网友H:
同意 10楼的, 画的电路图? 很大问题哦。好好去看看开关电源书吧

楼主:
就是知道不对才来请教的啊?看看怎么改进才好。。

网友I:
定制一个初级380V、次级10V的变压器,整流7805稳压,隔离、简单、可靠,成本低。另一个方法:两个相同的220V/15V,串起来用,次级整流后并在一起,再用7805稳压。

网友J:
D2的接法确实有问题的.

网友K:
这个电路比较奇葩

网友L:
这电路错得离谱啊.
再说1a的输出就别搞什么阻容降压了? 380w的输入就换个5w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电路错得离谱啊.
再说1a的输出就别搞什么阻容降压了? 380w的输入就换个5w的输出? ...

500ma左右也行,大神给个电路图?380ac转5vdc。。

网友L:
用rcc开关电源吧,够便宜.
网上随便找的,将就看吧.适合于固定负载.

网友M:
RCC调试需要技巧的,楼主貌似不能用RCC

网友N(2016-08-25):
高压降压芯片模块:PI-05V-B4: 输入DC13-380V,输出5V 2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