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AB间波形这样合理吗?

楼主:
我们现在在做一款产品利用485通讯点对点读取编码器数据,附件是测试的波形。A、B匹配偏置电阻为100欧姆,AB之间电阻为220欧姆,实际编码器内部也有1K的偏置电阻,AB间也有一个220欧的电阻。测试的波形零点上下不对称这样正常吗?

网友A(2013-01-23):
看着别扭

网友B:
图2 的通道1 的0电压参考点没有看得.
基本上是正常的.
零点上下不对称没有问题, 关键是 AB 线电压差要满足要求.

网友C:
太专业,看的不是很懂。但是顶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图2 的通道1 的0电压参考点没有看得.
基本上是正常的.
零点上下不对称没有问题, 关键是 AB 线电压差要满足 ...

兄弟是搞哪方面的啊  我觉得你技术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2 的通道1 的0电压参考点没有看得.
基本上是正常的.
零点上下不对称没有问题, 关键是 AB 线电压差要满足 ...

图2中两个通道的“0”点是重合的。
查看过485的芯片资料,灵敏度为200mV,现在接收数据零点以下的波形还不到1V,这样受干扰的可能是不是会大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别扭

我也感觉这样有点别扭,开始设计时我们用的偏置电阻是1K的那时候的波形很好。但是在干扰测试时容易报错,开发人员就改成这样了。
我也找不到合理理由说这样有什么问题,所以特来请教一下诸位高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是搞哪方面的啊  我觉得你技术很全面

版主过奖了,我是做运动控制等电子产品测试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过奖了,我是做运动控制等电子产品测试的。

搞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过奖了,我是做运动控制等电子产品测试的。

是不是用到dsp2000系列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2中两个通道的“0”点是重合的。
查看过485的芯片资料,灵敏度为200mV,现在接收数据零点以下的波形还 ...

灵敏度为200mV, 是指的AB的电压差,
跟 "接收数据零点以下的波形还不到1V" 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是搞哪方面的啊  我觉得你技术很全面

"技术很全面" 其实倒也算不上.
是因为这么多年 "打杂" 打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为200mV, 是指的AB的电压差,
跟 "接收数据零点以下的波形还不到1V" 没有关系. ...

对啊,AB压差大于200mV时逻辑为1,AB压差低于-200mV时逻辑为0,在大于-200mV小于200mV时逻辑不稳定。现在测试的AB波形零点以下的不就是AB压差还不到-1V吗,我怀疑这个余量在受到干扰的时候,会不会更容易进入不稳定的状态。原因是我们这个电路现在运行读取数据是正常的,就是做干扰试验时总是跳数据错误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到dsp2000系列  呵呵

基本都是TI28系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AB压差大于200mV时逻辑为1,AB压差低于-200mV时逻辑为0,在大于-200mV小于200mV时逻辑不稳定。现在 ...

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 或者不是这个原因吧。
不过做技术,不能仅凭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 或者不是这个原因吧。
不过做技术,不能仅凭猜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本都是TI28系列的

有机会多向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技术很全面" 其实倒也算不上.
是因为这么多年 "打杂" 打得多了.

现在在哪儿呢  “打杂”谦虚啦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是搞哪方面的啊  我觉得你技术很全面

怎么就没人跟我说这样的话呢?: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没人跟我说这样的话呢?

哈哈  我觉得你更优秀  助人为乐  技术超全  在哪儿工作or上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哈哈  我觉得你更优秀  助人为乐  技术超全  在哪儿工作or上学?

网友E:
波形非常好。。

网友F:
波形不是很好,应该是对称的,电路图最好上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