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stm32串口数据传输设计灵感

楼主(2013-01-23):
方案描述:
       当上位机传0x51命令码给下位机的时候,下位机传回以下节点数据。当上位机传0x52给下位机的时候,下位机根据上位机的传输过来的节点,反馈回相对应的节点+数值
11.24.8.0:温度值;
11.24.5.0:射频值;
11.24.10.0:调制度;
11.24.7.2.1:-5V电压;
11.24.7.2:+5V电压;
11.24.16.0:开关次数;
11.24.12.0:工作模式;

问题:多个节点条目,下位机怎么根据一个命令码解析相应的节点,并反馈回相应的节点呢?
有没有前辈知道,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A:
参考一下modbus设计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modbus设计思想

感谢指点。

网友B:
协议帧定义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帧定义好就行。

感谢前辈回复。
协议帧定义好后根据什么去查询获取相关节点的参数?

网友B:
不是有定义吗?协议需要自己定。比如,第几个字节表示节点,第几个字节表示参数值。。。最好再加个检验和。这样就不用MODUBS协议,而且准确度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定义吗?协议需要自己定。比如,第几个字节表示节点,第几个字节表示参数值。。。最好再加个检验和。 ...

哦哦哦,那根据实际需求,我上位机需发送0x52给下位机,下位机则要根据这个命令反馈回某一条节点和值,那怎么处理呢?

网友B:
那下位机收到命令就返回一组数据就行了啊。。还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下位机收到命令就返回一组数据就行了啊。。还需要怎么处理?

感谢,前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网友B:
这个通讯是双向的。缺一方就无意义。。所以协议要提前定义好。。才好实践。。

网友C:
参考ARP协议对结点分配地址,再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讯是双向的。缺一方就无意义。。所以协议要提前定义好。。才好实践。。 ...

感谢您的提醒。

网友D:
就是说 你的双向通信的命令和数据都要封装一下(当然是按自己的要求封装)就可以实现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