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BDM问题

楼主(2013-01-23):
我想问一个BDM的问题,对于飞思卡尔单片机。我只接BDM部分,接线如图。那么请问我能不能用仿真器把电脑和单片机连接起来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

照着PDF档连就行了

网友B:
BKGD不需要上拉吧,手册中明显写明的。
另外仿真器不就是把电脑与单片机连接起来的工具吗? 为什么不呢?

网友C:
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D:
可以的,就是这么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