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观察到PCB地线有干扰

楼主(2013-01-23):
随着 数字信号的0到1 或者 1到0 变化,用示波器发现地线电压也随着变化(密集的振荡几次,幅度大约300mv),然后又恢复到平静。

这种现象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不是说 数字电路 随着数字信号的高低电平变化 会产生很大干扰吗

我的地线电压有跳变(毛刺群),出现时刻 与 数字信号 的高低电平变化时刻整好相符。

网友A:
我感觉是PCB电路板布得不够好造成的,如果电路板布得合理,这种噪声应该是可以处理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PCB电路板布得不够好造成的,如果电路板布得合理,这种噪声应该是可以处理掉的 ...

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

网友B:
那个叫做“地弹”,必须通过地线可靠且坚实的接地解决之。

pjy
+1 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叫做“地弹”,必须通过地线可靠且坚实的接地解决之。

你是说接大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接大地???

不一定是大地,可以是系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大地,可以是系统地。

地弹 是不是应该通过 多加  uf  电容 来解决啊??

接大地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C:
你的地是一根线的话有可能,如果是大面积铺地的话,只能说明你的示波器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弹 是不是应该通过 多加  uf  电容 来解决啊??

接大地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

加电容不解决问题。

必须考虑PCB的布局和具体布线,还需考虑板间连接。

如果系统的分布空间比较大,且可能考虑大地回路,则必须以大地作为参考地且可靠连接大地。

网友D:
通过合理的布局可以解决地弹问题   或者将地线接大地

网友E:
1、示波器地夹子不用,直接用小于10CM的铜编织网接示波器地与电路地,最好焊上。
2、如果还有,检查PCB不同点的波形是否一致,改进PCB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示波器地夹子不用,直接用小于10CM的铜编织网接示波器地与电路地,最好焊上。
2、如果还有,检查PCB不同 ...

我也怀疑 是测量方法不对,导致显示地线波形这么差

目前,pcb地线各点都是这样糟糕的波形。

哈哈

大侠们平时调电路的时候 经常测量地线波形吗? 我估计不测。

pjy
示波器的探头,接入的形式,示波器本身的性能.......如果电路性能能够满足要求的话,也未必要穷尽到如此苛刻。

网友F:
还提示一下  你测试的时候板子正常接地了吗  直接在实验台上测可能有问题

网友G:
你测的“地线电压”,那探头的鳄鱼夹夹在何处?

网友H:
可能是信号干扰引起的

网友I:
多方面原因,示波器测试中,示波器测试方式不对,示波器地线过长,接地不良等引入干扰;PCB地线存在问题,存在大环路、地线过细等。

网友J:
接地,还有要检查一下 你的示波器 跟板子的那个GND 线连接是否良好。

网友K:
地弹,信号转换速度快会引起。

网友L:
我上次也刚遇到这个问题,示波器接地上面有一个50HZ振幅200mV的正弦波,排除到最后是接地先,我从板子上引出了一根线,地线太长,把干扰耦合进去了。然后直接把示波器夹子夹在板子电源IC的地上,就没有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M:
又学习了个地弹得概念,谢谢啊

网友N:
地弹了,地线拓扑,分配有问题,是不是有公共阻抗啊,多点接地的?数子地,模拟地分开了吗?

网友O:
示波器测量前,把地线夹子夹住探针,看波形是否是一条平直的水平线;然后把它们一起接都GND上,看是否还是一条平直的水平线,如果是,可以测量了,否则先解决再说。

网友P:
地线布置不好造成的,地线网络阻抗过大,增大地线宽度,合理布置地线,保证地平面完整。

网友Q:
由 V=L( di/dt) 可以近似分析  ,由于高速信号流入地的电流变化较快,dt很小,可能会引起明显的groundbounce 就是较大的 V

减少接地线的感性,既减小L  ,线越短越宽 ,L越小
分散电流,减小 di, 不让电流都在1条接地线上会聚,分开接地di减小

综上可以适当减小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