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片驱动电路求教与分析(这东东不需要上图吧,呵呵)

楼主(2013-01-23):
电源4.5V。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给蜂鸣片工作。我想得到蜂鸣片两端电压为9V。由于板子可利用面积太小,所以不方便加门电路芯片,也不方便加H桥。想问问,我用单片机的两个端口来控制,具有可行性,有效性么?或还有什么方便的电路,忘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升压电路也就算了吧!更不是用对我这电路

网友A:
电源供电是4.5 V, 单片机出来的PWM也都是0到4.5v的,请问如何成为9V?

楼主:
我说的9V是蜂鸣片的峰峰值,呵呵 .....9V肯定是可以的!希望有简单的方法参考下

网友:
用有源蜂鸣片比较省事

网友B:
二极管倍压电路

楼主:
我最后是用了二极管倍压电路!虽然这么久才给回复,还是谢谢楼上给出方案!

网友C(2013-04-07):
二极管倍压电路输出的是直流,压电片不会发声。

网友D:
如果单纯的只是为了蜂鸣器发声做只是用二极管被压没问题 如果要是信号的话倍压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