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惊人的地环路问题,大家看看是吗

楼主(2013-01-23):
1代表信号发生器
2代表示波器
通过同轴电缆从1送信号到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肯定与大地线相连,示波器肯定与大地线相连,
同轴电缆的外层又将信号发生器的地线 和 示波器的地线 相连。

这岂不是形成了地环路??????

网友A:
确实存在地环路,其中之一未必一定要接地。

示波器通常使用在较高频率下,而同轴电缆是典型的传输线,在此一般不过分考虑环境中相对频率较低的电磁干扰。

网友B:
信号发生器肯定与大地线相连,示波器肯定与大地线相连

不一定

而且就算形成地环路有关系么。

网友C:
环就环呗

网友D:
地环路出现问题的前提是两个大地间有噪声压差
你至少应该把两者接同一个排插
或者把示波器的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肯定与大地线相连,示波器肯定与大地线相连

不一定

环路不是应该避免吗

这里如果形成环路,会不会对测量准确性产生负面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就环呗

环路不是应该避免吗

这里如果形成环路,会不会对测量准确性产生负面影响?

网友E:
就是这么测量的啊

网友F:
是大地,跟系统地不一样吧。有的示波器是用隔离变压器来供电的,没有接地。
大地不是一般接机壳用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环路不是应该避免吗

这里如果形成环路,会不会对测量准确性产生负面影响? ...

多大个事儿

网友G:
本来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H:
确定同轴电缆的外层是跟大地相连的吗? 我印象里没有直接相连。用万用表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个事儿

对,就是你画的图这个意思。

你意思是说 虽然有环路,但影响小?

为什么影响小?

为什么平时总说避免环路?弱信号下 避免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你画的图这个意思。

你意思是说 虽然有环路,但影响小?

由于等效接地回路总阻抗远大于电缆线,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等效接地回路总阻抗远大于电缆线,可忽略

等效接地回路总阻抗 指的就是你图中的那个电阻??

如果接地做的很好,这个总阻抗应该是非常小的。

为什么说 总阻抗要远大于电缆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理解是对的, 如果你的两个仪器是都用3芯插头插在同一个排插上,那么这个所谓的“接地电阻“的直流阻抗 ...

那这里出现的环路为什么会对测量没有影响?

网友J:
很多仪器的“输入地”是不与机壳相连的,用表测下就能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多仪器的“输入地”是不与机壳相连的,用表测下就能看出

示波器的输入地 与机壳、大地相连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地 与机壳、大地相连

网友J:
有相连的,有不相连的

网友C:
我们把屏蔽线的地,叫做信号地;再把3芯电源线的地,叫做安全地
仪器外叫安全接地电阻;仪器内的那个叫等电位阻抗。前者应符合安全标准(毫欧级)会有大电流,后者往往较大(甚至被误为不连接)视为静电级
这两个阻抗都不为信号通路之用,而电缆线作为信号通路具有最低阻抗(可视为零)
21楼“出现的环路为什么会对测量没有影响?”就是验证证明

网友K:
应该做等电位接地系统

网友C:
简单说吧——电源地相对信号屏蔽线地来说,是一条重复而无效的接地回路,并无惊人之处

楼主,此贴结了吧

网友A:
to LZ:

首先可以明确(此前已经说了),此地确实存在“地环”。若此“地环”内的磁通发生变化(由环境变化的杂散磁场所致),则“地环”上就会感应出变化的电流,最终导致两个仪器的相应地线电位干扰。

问题是,通常能够产生如此强的杂散磁场的源不多,一般为大功率工频干扰。如果设备的相隔距离够短,且测量的频率是较之工频要高得多的信号,则此“地环”的影响几乎完全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把屏蔽线的地,叫做信号地;再把3芯电源线的地,叫做安全地
仪器外叫安全接地电阻;仪器内的那个叫等 ...

还没有完全搞懂,不能结贴。
1、电缆是同轴电缆,同轴电缆外层与仪器壳直接相连(这是必然的吧)
  所以你图中画的仪器内部那个电阻并不是很大(即屏蔽线的地与壳、大地、直接电阻不大)
  我所用的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经测量,同轴电缆的地与大地之间电阻很小,不是你说的那么大。
  为什么?
2、HWM在28楼所说,和你的意思有不一致的地方,HWM的意思是,环路存在,干扰存在,只不过干扰的频率和所测量的频率相差很多,所以干扰不明显。
   而你所说这个环路 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干扰 (你的初衷是 这个环路中阻抗很大)。
   我觉得HWM认为此环路中阻抗不大
   你怎么看?
再帮菜鸟指点一下吧,搞懂之后立刻结贴,多谢

网友C:
1.内抗Z1,相对大地是不确定的——也不需要确定(或大或小),通常都比直流电阻要大
  外电阻常有安全规范,但“弯曲不定”的走线也使得其(对信号)阻抗既增大又不确定
*实用中未见“接地回路干扰”这一事实,就是证明:屏蔽线作为一条短路线,将你那个外环路实施了短路
  *可以做试验:有意增大(串接)屏蔽链接阻抗,干扰将会出现
2.H君与我并无矛盾。要知道各种干扰属性不是那么确定——屏蔽短路地线会把所有频率的干扰,统统将至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内阻抗Z1,相对大地是不确定的——也不需要确定(或大或小),通常都比直流电阻要大
  外电阻常有安全规 ...

你所说的那个内部阻抗或者电阻(也就是信号地和壳体(壳体接地)之间的阻抗或者电阻吧)
这个值 根据设计者不同而不同吧,信号地有和壳体、大地直接相连的
                               信号地也有和壳体、大地完全隔离的
                                      也有和壳体、大地通过M级电阻连接的
我的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好像就是信号地和壳体、大地都连着

网友L:
如果被测试信号是差分信号,信号这边电源0v接地,
示波器电源接了地 就有可能把信号直接接地,造成烧坏信号这边电路

网友M:
放心好了, 地环只对直流或极低频起作用. 频率稍高,信号回流就有选择性了-->从同轴电缆的地层回流

网友M:
仪器接地主要是为了安全, 其次是为了给共模信号一个落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