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采集方案--CD4051切换,发现通道差异大,求助

楼主(2013-01-23):
为了实现多通道采集切换,我用74ls138 和cd4051来做 电子开关阵列,将信号切换到AD芯片进行采集。

用电阻对测量系统进行测试,将通道0设置为固定已知的电阻,各通道的激励电流恒定(AD7709激励),对各通道进行轮流切换采集,将采集的AD值与0通道的AD值相比 再乘以其已知电阻值,就可以知道被测电阻。

试验结果:发现 被测电阻误差较大。

如通道0用参考电阻式99.6欧姆,对 被测电阻其万用表测量值  75.6    82.5    91.1   100.2   109.9ohm进行测试。
结果:                                                                               87.5    91.1    95.4   99.96   104.78ohm   八次测量平均值

可见这样的结果问题较大,特别是用于对pt100测量时。

是这样的电子开关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CD4051的导通电阻较大,在电源5V温度25度时典型值270欧,最大值居然超过1K欧,可能不大适合做楼主这样的测试……

网友B:
同意楼上,如果切换电压值且ADC的输入阻抗高,CD4051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要考虑,4051的开关内阻不要明显影响测量。

网友D:
呵呵顶楼上几位,CD4051的内阻确实比较大,要好好考虑前端电路和后端电路的阻抗,前端电路输出阻抗要远小于4051的导通电阻,而后端电路的输入阻抗要远大于4051的导通电阻就行了

网友E:
先用电阻取样变成电压,过4051后,用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