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保持电流能自动减小吗?

楼主(2013-01-23):
吸合之后,继电器就不需要那么大电流了。如果能自动减小电流,岂不美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特殊的继电器!!

动作时候大电流,保持时候小电流, 这种继电器一般用在大电流场合 ...

请问这种继电器叫什么名字呢?很好奇它怎么实现的。
另外,能不能设计一个简单的延时电路,实现同样功能呢?

网友B:
单线圈也可以实现,双电压驱动即可。
单电压驱动也不难,串电阻保持即可。
不用辅助触点也可以办到,用电容储能即可,但带来个缺点——操作频率要降低:释放后必须延时一定的时间才能吸合,否则会发生吸合失败,影响工作可靠性。

学习了

楼主:
串电阻的主意比较好。可是,如何自动把电阻加进去呢?
尝试着画了个图。刚开始PNP导通,电路较大。C充满后,PNP截止了。
但这样的缺点是:
1、充电时间是毫秒级别。如果电流是150mA,要持续20mS,C岂不是得很大?
2、光耦切断后,C会不会支撑继电器又吸合一段时间?
3、如果刚放开就又要吸合,C还有电,会导致吸不上。
所以,得想法在光耦切断时迅速把C放电,比如用二极管。但具体怎么加呢?

楼主:
改了一下,电容的负端不接地了,还加个限流电阻,上面的问题1和2应该没有了。但是问题3依然存在,不能快速放电,影响再次吸合。

网友B:
不怕复杂的话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复杂的话可以这样:

当然要在合格的前提下尽量简单了。
请问该图左边那个电阻通哪里了呢?
而且,电容会影响继电器释放,并且电容未放电的情况下,也不能再次吸合啊

网友B:
理解错误!试试就知道,元件数值要根据继电器参数定。

网友C:
加电阻和电容这个方法可行,这要看你具体的设计参数了哦,电阻和电容的参数要选对,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我之前这样用过,批量不会有问题的。当时是由于载波功耗大加这个电路的,能降低载波模块的功耗。

网友D:
那就采用磁保持式继电器就行了, coil latch relay
动作之后,可以切断电源,自动保持。

网友E:
其实可以这样:一个电容并联一个电阻,这个再跟继电器线圈串联,刚上电,电容相当于短路直通,电压全在线圈,等电容充电完成后相当于开路,只剩下电阻了,线圈电流就限制了,需要多大电流,就设置多大电阻,电容大点,大电流时间就长点

这个方法可行的,我用电解电容做过设计应用,但仅限于低频率切换的工作场景

网友F:
我的简单,就RC,R根据继电器的线圈电阻匹配,C一般为100uF~220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可以这样:一个电容并联一个电阻,这个再跟继电器线圈串联,刚上电,电容相当于短路直通,电压全在线圈 ...

这和7楼的想法一样啊,但是“再次吸合”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说释放以后,如果要马上再次吸合,由于电容还没放干净,导致吸不上。这可能很危险,因为小电流持续通过线圈,触点要吸不吸的,很容易烧坏

网友G:
如果有时间一定会向楼主学习的~很好的帖子

楼主:
好像大家都是用的RC

看来我得搭个板子实验一下了

网友B:
:lol8楼的电路是释放后快速充电的(而不是楼主理解的放电——因为电容是接地的。如果电容是接+V那则是释放时电容快速放电)。
而17楼的电路能正常工作吗?——那个放电的三极管如何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的电路是释放后快速充电的(而不是楼主理解的放电——因为电容是接地的。如果电容是接+V那则是释放 ...

17楼的三极管这样导通:光耦那里切断,由电容供电。由于多了一个电阻,所以基极电压低于E脚,所以导通。

网友H:
搜“磁保持继电器”,发一个脉冲就可以动作,然后再也不用耗电了……直到下次动作

网友I:
极化继电器

网友J:
磁保持继电器就可以满足你的有求,但是有个问题要搞好,需要做停电监测和驱动储能,监测到停电利用储能把继电器推回到初始化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17楼的三极管这样导通:光耦那里切断,由电容供电。由于多了一个电阻,所以基极电压低于E脚,所以导通。
...

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呵呵。。。。。。自己实验验证也许就明白了。

楼主:
多谢几位推荐 磁保持继电器 的,但我希望在普通继电器基础上实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和7楼的想法一样啊,但是“再次吸合”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说释放以后,如果要马上再次吸合,由于电容 ...

可以再在那个阻容上面再并联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继电器断电时候就立即把电容的电释放掉了,上电触点断开,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再在那个阻容上面再并联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继电器断电时候就立即把电容的电释放掉了,上电触点断开 ...

实现没问题。但是,一般继电器的触点不多,很多小型继电器只有一组常开(或切换)触点,所以该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网友K:
我这个合适吧
刚导通 三极管 时候 电容相当于短路
时间长了 相当于短路 靠并联的电阻提供保持电流
想象中...请指正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多谢几位推荐 磁保持继电器 的,但我希望在普通继电器基础上实现。

最大胆、最高效的方法是:
1)PWM占空比设为100% ,启动。
2)PWM占空比设为50%,保持。
3)PWM占空比设为0%,关断。
比串电阻效率高多了。

网友M:
这么刷有积分嘛?

网友N:
热水器的煤气电磁阀就是这个双线圈原理,两节电池能用几个月。

不。煤气阀是用热电偶的。而且也不是为了省电,而是安全

网友N:
贴几张燃气热水器的电路图供参考,注意其中的电磁阀:

我水平有限,只看第一张图吧。请问这样分析对不对:感温探针产生电流,BG7导通,BG6也导通了,于是驱动了第二个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