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线性反馈系统的分析

楼主(2013-01-23):
通常讨论的都是线性反馈系统,至少是近似线性的。线性下,全空间有

  Af = Ki A / (1 + A F)

或考虑输出系数有

  Af = Ki Ko A / (1 + A F)

如果反馈网络是非线性的(如对数放大器),则线性分析就不再是“全空间”成立。现假设放大器线性,其开环增益是A,放大器输入由输入信号 x 和输出 y 确定。即

    z = z(x,y)
    y = A z

代入得

    y = A z(x,y)

当 A 趋于无穷时,有 z(x,y) 趋于零以保证 y 有限。所以,令 A = ∞,得

    z(x,y) = 0

此为 y 关于 x 的一个隐函数,由此可确定 y = f(x)(大信号闭环传递函数)。

现作小信号分析,对 y = A z(x,y) 微分得

    dy/dx = A (∂z/∂x + ∂z/∂y dy/dx)

解得

    dy/dx = ∂z/∂x A / (1 - A ∂z/∂y)

如果设 Ki = ∂z/∂x,F = - ∂z/∂y,则有

    dy/dx = Ki A / (1 + A F)

这就是小信号下的闭环传递函数,其中 Ki 为输入系数、F 为反馈系数、A 为开环增益。

令 A = ∞,有

    dy/dx = - ∂z/∂x / ∂z/∂y = Ki / F

至此,需作几点说明:

1)不同的 z(x,y) (= 0) 可以确定相同的 y = f(x)。这意味着具有同样的闭环传递函数的系统可以有不同的反馈系数(F = - ∂z/∂y )。

2)Ki 和 F 都是 x 和 y 的函数,所以随着输入信号的不同相应系数都会不同。

3)由于 F 是 x 和 y  的函数,系统的环路增益 T = A F 也将随输入而变,故系统的稳定性将随输入而变。

网友A:
HWM 顶起。顺便帮忙看下最近我发的几个帖子吧,很是头疼

楼主:
关于“对数”放大器两个组态分析:

一)针对共基反馈组态,给出具体分析

按BJT模型(忽略ro)显然可得

     Vn = Vi - R β Is [e^(- Vo / VT) - 1]

则有

     F = ∂Vn / ∂Vo = R β Is e^(- Vo / VT) / VT = R Ic / VT

由虚短(Vn = 0)得

     F = Vi / VT

显然,反馈系数和输入Vi有关。

注意,这仅是个“线性平台”。在此基础上考虑BJT的寄生电容,然后乘上运放的开环增益A便可得到环路增益T = A F。据此可以分析整个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二)针对“二极管”反馈组态,给出具体分析

按BJT模型(忽略ro)显然可得

    Vn = Vi - R (β + 1) Is [e^((Vn - Vo) / VT) - 1]

则有

    F = ∂Vn / ∂Vo = [R (β + 1) Is e^((Vn - Vo) / VT) / VT] / [1 + R (β + 1) Is e^((Vn - Vo) / VT) / VT]

同样由虚短(Vn = 0)得

    F = (Vi / VT) / (1 + Vi / VT)

虽然反馈系数和输入Vi有关,但显然有 F < 1。

网友B:
最好能够再分析一下开关电源反馈环。

网友C:
顶楼只有中间z处是非线性有关的。后面实例没法看懂了,上来说忽略ro,非线性下ro是什么?电路的大信号模型是?倘若不能灵活处理,用指数福安特性方程套进去,结果是超越方程,手工解不出来的,导致缺乏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