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编写 testbench

楼主(2013-01-23):
最近在用DSPbuilder  想对生成的VHDL 代码进行Modelsim仿真,无奈以前用的是Verilog 现在转到VHDL 上来 有些不适应,关于Testbench 的问题 请教大家:
LIBRARY ieee  ;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ENTITY sinwave_gn_tb  IS
END ;

ARCHITECTURE sinwave_gn_tb_arch OF sinwave_gn_tb IS
   COMPONENT sinwave_gn
    PORT (
      clock  : in std_logic ;
      output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aclr  : in std_logic ;
      sinctrl  : in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

  SIGNAL clock   :  std_logic := '0'  ;
  SIGNAL output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SIGNAL aclr   :  std_logic := '0'  ;
  SIGNAL sinctrl   :  std_logic := '0'  ;
constant clk_period: TIME:=50ns;
BEGIN
  DUT  : sinwave_gn
    PORT MAP (
      clock   => clock  ,
      output   => output  ,
      aclr   => aclr  ,
      sinctrl   => sinctrl   ) ;

      ClockProcess: process
     begin
      clock<='0';
      wait for clk_period/2;
      clock<='1';
      wait for clk_period/2;
     end process ClockProcess;

   simProcess: process
     begin
     aclr<='1';
     sinctrl<='1' ;
     wait for 50ns;
     aclr<='0';
     wait for 1000ns;
     aclr<='0';
     end process simProcess;

END sinwave_gn_tb_arch;
老是有警告:an abstract literal and an identifier  must have a separater between them

网友A:
50ns 改为 50 ns,数字和时间单位之间加空格。

楼主:
是的!谢谢! 再请教个问题 我的Modelsim 出问题了,只要一点菜单栏 就会蹦出这个来   重装了 还是这个样子  怎么解决呢?

网友B:
simProcess结束之前,增加一句:
wai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imProcess结束之前,增加一句:
wait;

回复一下,这个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mProcess结束之前,增加一句:
wait;

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B:
我也在等楼主回复.
一般的testbench都应该以wait结束.
时钟及其他周期信号除外.

网友C:
我已经给你回复了,你看见了么??在你的那个帖子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给你回复了,你看见了么??在你的那个帖子里面

猴哥,请问,在写testbench的时候,有多个模块需要连接。在testbench中怎么写呢?急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猴哥,请问,在写testbench的时候,有多个模块需要连接。在testbench中怎么写呢?急求。。。 ...

模块例化连接在一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