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车

楼主(2013-01-23):
  小弟菜鸟一个,以前参加过第七届飞思卡尔电磁组,现在出于成本考虑想用低成本搞一个平衡车,想起了论坛的以前的平衡车活动,以前有朋友玩过,不过没成功,把他的器件拿过来钻研了一下,觉得一些基本原理搞的差不多的时候把S-LAB插到电脑上,用万用表测了下输出引脚(即VDD与GND之间电压),发现没有输出,求助各路高手,是**作错了还是仿真器坏了??急,谢谢!

网友A:
插到电脑上,没做烧写操作是无电压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到电脑上,没做烧写操作是无电压输出的

我插到电脑上只有绿灯亮,如果用S-Lab供电,用keil烧录,貌似也不行啊,那个红灯都不亮,只有才插上亮了不到1秒,接下来就一直是灭的了。在烧录的时候出错,但是一瞬间目标板上的LED亮了一下,不过小S的红灯不亮,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到电脑上,没做烧写操作是无电压输出的

还有就是小S上不是有两个GND 吗?我试了下,发现这两个引脚内部都不是连在一起的啊,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