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的放大倍数逐渐减小,是什么原因,大家帮我看看。谢了

楼主(2013-01-23):
我现在做一个0-75mv直流电压放大50倍电路。输入12.5mv以下都还算正常,大于12.5mv后,放大倍数减小。大家帮我看看。谢了
附上图片,是实验数据。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同请教。

网友B:
2点可以试试:
1 增益改小 用1%精度电阻
2 改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点可以试试:
1 增益改小 用1%精度电阻
2 改双电源供电。

我的电路只能单电源供电。不知道还有别的好方法没有

网友C:
关注,请高手指点

网友D(2013-09-26):
你的信号频率多少的?很可能跟放大器的SR有关

网友D:
AD623的GBP只有800Khz,50倍放大的话全功率带宽只有16Khz

人家是直流信号

网友E:
资料中反相端都不和负电源相连,会是原因所在么?

网友F:
单电源供电,负极一般加个偏执电压,例如2.5V或1.25V,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单电源供电,负极一般加个偏执电压,例如2.5V或1.25V,

共模电压太小?

网友G:
负向输入端2不能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负向输入端2不能接地。

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H:
这有需要解释吗?
直接看数据手册,一切以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有需要解释吗?
直接看数据手册,一切以数据手册为准。

这样行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样行吗?

你这样,保证了输入的共模电压范围。
但是输出呢?输出的REF也有电压范围的。
我没有研究过AD623,一切需要你自己仔细看数据手册。
一次看不懂,看二次。
一个简单的LM358,我都看了n次了。

网友I:
5脚不能接地。要接一个大于0v的电压。

网友J:
5脚接电源1/2电压。
按照你的现象来看是进入非线性区了。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输出负载过大。

网友K:
看不出为什么用623呢?

网友E:
如图是AD623单电源下的部分数据。为什么输入还可以是负值呢?

网友L(2013-11-13):
尝试改变Ref脚电压即可。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只能单电源供电。不知道还有别的好方法没有

改双电源虽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你的回答不对。单电源的运放可以采用双电源供电,但双电源不一定可以用单电源供电。

网友N:
共模问题

网友O(2014-03-06):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2017-01-30):
引用 网友E:
资料中反相端都不和负电源相连,会是原因所在么?

此仪运必须是平衡电源才能发挥性能,糸统地与OP地不一致,导致小信号信号下降。(-VS)-0.15,(VS)-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