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功率电感发烫问题

楼主(2013-01-23):
    很简单的电路,如附件,当时L2发烫的厉害,换掉OK了。然后换了个电感好了。发烫的电感简单测量下两端短路的,换到另外块板子上的同样的位置,还是发烫....
不知什么原因会让这种零件发烫?
望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匝间短路了

楼主:
刚才用放大镜看了下,有一小段裸铜了,裸铜部分存在这样的短路。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