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中,如何选择PCB的某一元件,对应就高亮到电路图上?

楼主(2013-01-23):
在altium中,如何选择PCB的某一元件,对应就高亮到电路图上?

网友A:
快捷键,[T,C],出现十字细线后,按住Ctrl,左键PCB图上点击你想要看的元件,自动跳到原理图上对应的元件。反过来从原理图对应查找PCB元件也一样。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有个交叉模式在TOOL里,选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有个交叉模式在TOOL里,选择即可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75607-1-1.html,看这个帖

选择那个交叉模式,只是在对应原理图显示元件已被选择状态,并不会自动跳转,也不会高亮显示。个人认为如果互相查找元件,还是使用cross probe 模式方便些,因为显示很突出。按住Ctrl还可以自动跳转,不按Ctrl的话只会高亮显示,不会自动跳转。

网友C(2013-10-11):
2#/3#都对,交叉定位快捷键就是T+C。。。

网友D:
对应的原理图上按住CTRL+f可以查找某个原件